加工中心加工孔的话最高精度可以保证孔的位置度到多少

楼主(2013-10-22):
请教高手,使用加工中心加工4个孔,在轴向垂直方向再加工一个孔,能保证着个孔现对其他四个孔的位置度最高进度到达多少呢。谢谢

网友:
你是立加还是卧加,卧加的话位置度机床保证,如果是立加+4轴精度要看4轴的旋转精度,如果单纯的立加需要二次装夹影响的因素就多了,机床、夹具、找正都有影响

网友:
设备不行,靠人员也能提高设备精度

网友:
理论上,位置度可以无限趋于0、、、

网友:
要看你的设备精度。。。。

网友:
一般的能达到2丝的位置精度   俺往外发外协就是问他们  能搞定的就拿走  1丝以内的活加工中心就不接单。
   然后,俺就发到慢走丝去。
   1丝的话  看看图纸有没有包容要求 再说!

网友:
国产加工中心曲面位置度很难保证,比如说轴上两个销孔的角度
平面位置度比较稳定,手艺比较好的师傅,1-2丝的公差吧

网友:
好的加工中心一般能保证1丝左右,精密度再高的用线割,更高级就用坐标磨

网友:
这个问题因素太多了,从机床方面来说主要是依靠机械部分的定位精度,与是不是加工中心没有关系。
另外孔的加工尺寸、深度、精度都要考虑,还有材质的因素
现在市面上的加工中心都号称能达到0.001甚至更高的精度,实际上只是一个理论值,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多方面因素考虑
我在日常设计中位置度通常选0.1~0.2,以免给加工造成困扰。
事实上在加工中心上加工孔时,如果工艺方案或参数不当时,产生1以上的位置度偏差都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