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模板尺寸怎么确定?求助

楼主(2013-10-22):
如附件:
      环的内径是900 -0.8。,我要做一个钻模板,尺寸给多少合适呢?才能与环相配合。
       现在我画的草图是900 -0.2 至-0.7的公差,

网友A:
钻模板这东东是要镶嵌到环里面的么?如果是的话就是看你需要什么配合。紧;松?
你小20-70丝,别人给你做的下公差,肯定是塞不进去的。
如果模板是拿来做切割圆环内部孔的。应该是比900-0.8小。899或者更小。
这个内圈是做管道法兰最小内径来看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模板这东东是要镶嵌到环里面的么?如果是的话就是看你需要什么配合。紧;松?
你小20-70丝,别人给你做的 ...

是镶嵌到环里面,加工保证12个螺纹孔的。 我就担心零件尺寸做下限,导致我的模板放不进去。不知道尺寸定什么好!

网友(点评):
那你就按-0.8做配合好了,按使用要求做配合需求,过盈,过渡,间隙。需要什么,按设计手册上查就好。

网友:
900 -0.8。模板是900 -0.2 至-0.7----那是过盈配合。你要什么配合?

网友:
加工零件时 注意控制好内环的尺寸公差 个人意见

网友:
钻模板与工件当然要间隙配合。不然怎么取下来呢?

网友:
你应该给这个内孔定个工艺公差,方便做钻模。

网友:
给孔定工艺公差,如果孔位置度要求高就与钻模配合使用小间隙(5-8个丝)配合,位置度要求低就可以间隙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