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槽加工

楼主(2013-10-22):
求解。这样的U槽在车床上这么加工

网友:
多大的工件啊,这个看上去是铣出来的,不像是车出来的,车出来的应该没这么光

网友(点评):
有个很重要的条件LZ没给,“材质”,所以这个光洁度并非不可能。

网友A:
论坛里有 一搜就知道了!

人家用的是 G32 斜进刀 然后再用G32车油槽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你确定这是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 一搜就知道了!

人家用的是 G32 斜进刀 然后再用G32车油槽

这样的光洁度,靠车是车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看过论坛里的高人车过这东西还看多图片,忘记地址了,你搜搜八字油槽,对他们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光洁度,靠车是车不出来的。

铣床如何进刀?

网友:
所以要问是多大的工件

网友:
成型车刀+软件编程可好?

网友:
可以车  就是螺距太大 不好搞

网友(点评):
嗯,我也感觉是。而且刀子还不好磨,

网友:
G32可车,我没遇到过就没研究

网友C:
经济型车床调用子程序,G32轻松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济型车床调用子程序,G32轻松完成

你那个光洁度啊,这么小都能看到震痕了

网友:
G32是可以车的 我们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 材料是42CrMo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济型车床调用子程序,G32轻松完成

请问是什么系统?

网友(2014-01-02):
引用 网友C:
经济型车床调用子程序,G32轻松完成

大师 请问是否配用了 圆弧车削~~~!G02  G03

网友:
能车,但是不好车。。

网友:
新人  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