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同步问题

楼主(2013-10-22):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消除同步马达的负载不均匀造成的同步精度失常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个 一般同步马达精度为多少啊?在负载差距较大的情况下

网友:
油缸运动到头,保持几秒钟,确认所有油缸都不动了,再返回就消除累积误差了。

网友:
支持 david1973 ,气缸串联,同步亦然。

网友:
我有见过在同步液压缸中安装两个节流阀,在无负载的时候可以通过调节两个节流阀来达到两个液压缸的不同步,之后这个设计被我骂了一顿,不过反过来应用也是可以的,就是没试过,你可以这样试一下,有结果分享下,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可以调节节流阀,来达到负载相对平衡,不过想想还是觉得不靠谱

网友:
液压同步马达的精度一般在2-5%。由于负载不同造成的同步马达不同步的问题,一般通过同步马达自带的溢流阀加以解决。

网友:
同步马达带有溢流阀到行程终点可以憋一下修正,不过用程控液压同步分流器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自动修正,有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1OTUwNjg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