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米长内壁通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3-10-22):
材料40Cr,外径460,壁厚20,需在内壁上开一个通槽,需要用到什么机床什么工艺?了解下还找合适的加工厂合作
其实本来想做5米长的,除了分段加工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

没见过那么大的线切割床呢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哪里有这么大的线切割。

网友(点评):
3m得分两段,你用法兰连接,销子定位可以不

网友(点评):
能看好了再回复么

网友B:
通槽要切透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槽要切透20mm????

当然不切透了
就是键槽

楼主:
不分段没有办法了吗?

网友:
可以5m一次做出来,做个专用的拉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槽多深?太不清楚,不好回答

和键槽深度关系大吗
就按照深度8mm

网友D:
用插床接刀杆,对头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插床接刀杆,对头干。

能干到3米?

网友(点评):
怎么都是瞎起哄的

网友E:
楼主确定下,键槽是否一定要通槽5米。比需通槽的话二楼的方法分段加工(螺纹或者法兰连接)算是比较好的方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干到3米?

1.6米插床,对头干。

网友(点评):
请教装夹方法

网友(点评):
1米6插床能插3M工件?

网友(点评):
1、划线 2、对头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确定下,键槽是否一定要通槽5米。比需通槽的话二楼的方法分段加工(螺纹或者法兰连接)算是比较好的方法 ...

分段肯定能干,我也知道
但是强度是否合格需要计算确认
能一体做出来当然是最好的
所以就想了解下一体能不能做出来?如何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米插床,对头干。

等待专家点评

网友:
拉刀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段肯定能干,我也知道
但是强度是否合格需要计算确认
能一体做出来当然是最好的

这种键槽的话一般情况不会设计成这种类型的,增加了加工难度和成本。单纯作为键槽的话是完全没必要这样设计的。

网友:
这么长的槽如果用插床可能不太好找吧,分两段加工,机床高度也得够3米呀,我觉得倒是可能考虑刨床加工装,

网友:
找台12米的车床或两台6米的对接,做个直角铣头,管子用中心架搭牢直角铣头装主轴上,一刀完

网友:
上6米龙门刨,做一根12米长200左右外径的刀杆(可以用无缝钢管),刀杆一头固定在龙门刨刀架上,一头挑出机床固定于地上,当然要垫水平。工件套进刀杆,调好位置,固定死刀杆。好了,可以开始加工了,进刀就不要刀杆进了,因为固定了,调小刀进给吧。

网友:
上龙门刨

网友:
      工艺就那么几个,加工方法没什么深奥,只要设备够大够长就好干了

网友:
龙门刨我这边有,认同此方案QQ聊

网友:
龙门刨我这有,认同此方案QQ聊

网友:
用车床拉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