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插入标准件 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2013-10-22):
设计时,把标准件插入到装配部件中(包括螺栓,螺母 垫片等)。用SOLIDWORKS 自带TOOLBOX 国标库,操作实在太慢,一个个添加配合确实是费时。但不添加的话,装配中有些问题看不出来(比如存在干涉,装配空间太小等问题)。大家平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是比较麻烦,我一般就是比较紧要空间比较狭窄的地方才会去装配这些东西。安装孔的可以配合一个然后去阵列的,别的感觉没什么快的方法了。

网友(点评):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我们设计老大要求,所有零件画出来,包括一个螺丝订!

网友:
装配的时候把这些空间流出来

网友:
一个个添加配合当然慢,用特征阵列/参考阵列可以。

网友(点评):
你这个方法效率提升不少,省很多事,你有没发现用TOOLBOX 插入时等待时间长。

网友(点评):
这是不可避免的,调用插件嘛。我的办法是每个调用一次、另存,下次用时从另存的文件夹调、不从TOOLBOX 调。

网友:
用迈轴工具生成标准件,并把标准件放在一个文件夹内,这样就集齐了常用的标准件,使用时从这个文件夹调用即可

网友:
4楼正解,这个办法不好用时还有个不死办法可以稍微减轻工作量:将相对位置不变的几个标准件转换成一个虚拟装配体,作为一个整体插入装配。

网友(点评):
就是感觉装配标准件多了,机子反应超慢。

网友:
sw应该说是最好装配的了,它可以自动添加配合,往上面一放就好了,可以节省一半以上时间

网友(点评):
装配零件多了,点一下半天才反应过来,用软件自带TOOLBOX 运算量有点大,电脑要求配置高!你怎么看!

网友A:
我们就是把标准件做成配件库,然后调用,用扣合特征,一个个的装,可以阵列就阵列。然后零配件清单就可以直接导出来了。

网友(点评):
想问一下零件清单怎么到出来 是到工程图里面,明细表后另存为XLS格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是把标准件做成配件库,然后调用,用扣合特征,一个个的装,可以阵列就阵列。然后零配件清单就可以直 ...

是的,在之前,所有的零配件加好属性,即图号,名称,材料,开料尺寸等,根据需要吧。

网友B:
确实比较麻烦,也想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比较麻烦,也想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

基本楼上的 方法我都在使用,现在还没有那么智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