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的键怎样拆下

楼主(2013-10-22):
我有一个400W的松下伺服电机,有什么好办法将电机上的键拆下。工具尽量简单,我环境条件有限,不要伤害电机

网友:
一般很容易拿下来呀。用老虎钳,或是螺丝刀橇下来就行。

网友:
用打火机烧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用工具撬出来的 要不你在键上钻个孔攻个丝 旋入螺栓再拉出来吧

网友(点评):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怎么好,第一:键都是经过热处理了,硬度比较硬,你打孔万一打不好,会致使整个键报废,所以我觉得你慢慢撬拿出来最好!

网友:
同意四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