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联轴器承受电机的一半扭矩还是全部?

楼主(2013-10-22):
如图所示,电机直联在半轴上,两个半轴用齿式联轴器连接。图中联轴器承受电机的一半扭矩还是全部

补充内容 (2013-10-22 16:54):
电机固定在座上

网友:
如果你的电机是固定在座上的,左右两面都有轴,应该是联轴器承受电机的一半扭矩吧。PS:问下这是什么车轮?火车?

网友(点评):
怎么是一半呢?轴上又没受其他力矩。全部力矩

网友(点评):
如果这个电机固定在座上,这个电机的座承受的应该是全部力矩,左右两边的轴同时输出,相当于一个人用双手同时推动,每只手都是手都是总力的一般,所以如果按我说的这个条件,应该是一半。

网友(点评):
车间运料车,车轮是桥式起重机车轮

网友:
应该是一半吧,另一半是电机轴承受的,看具体的图

网友:
我就纳闷了,这车轮咋走啊,没个固定点的

网友(点评):
人家这是示意图

网友:
题外话:电机直联带动轮子的我感觉不多见 都不用减速器的吗

网友(点评):
电机直联带动轮子的有不少呀!玩具车就是例子。

网友(点评):
减速机省略了

楼主:
减速机省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机省略了

哦 既然有减速机的话 传动级数多能量损耗也多 但是如果是理想状态的话 那就是承受全部扭矩 用理论力学的原理分析 你切个剖面再分析 根据静平衡原理可得知的

网友:
全部扭矩,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一条轴上的扭矩是相等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全部扭矩

网友(2020-03-31):
电机装中间的话是一半扭矩,两边车轮上的轴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