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钢丝绳卷筒的观点讨论

楼主(2013-10-22):
  各位大侠,大家好。现有如题的问题与大家探讨和求教。望大侠们积极参加发言。
昨天我到供应商处查看厂,发现有台已安装好的堆垛机的铸铁卷筒(卷筒重量约100KG),用手将其转动一圈时发现个问题:
1、在前半圈时,用的力转动力慢慢要很大,后半圈很轻松就可以转动。
  我的个人感觉是(在排除外圆与轴承内孔不同下),这个卷筒的平衡很差,这类东西应该像轴承一样,用手一稍带力就能完成转动,且能稍持续一点时间(东西重,相对惯性也大)。否则,将来会有三点隐患:
1.对其的驱动电机是一个挑战,瞬间起动扭矩很大。对电机的寿命有很大影响(堆垛升降很频繁)
2.对整个机器,尤其是这个组件有影响,动带来一定的振动,导致产生噪音和紧固件的松脱。
3.对所支撑的轴承也是有很大影响,轴承的冲击动载荷很大,轴承的寿命会产生影响。
不知以上分析是否正确,请大侠指正。
  为些我在网上及机械设计手册上都在查“钢丝绳卷筒要不要打平衡”相关信息,都没有看到相关的明确内容,心中不免有些吃不准,是我分析错了?还是搜索方式不正确?(供应商说速度不高30米/分,但我认为不论速度是不是低,我们从设计原理上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工艺在装配时要考虑这个问题,我后来建议他们找平衡打铅)

网友:
这个速度会振动的,,,,,,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意见,我的分析有没有不准确的地方?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
振动大会影响整个机组的运行

楼主:
还有没有人出来指点?

网友:
说的都对,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要求厂家做动平衡校正,估计不会厂家不愿意。。。。。你说的用手感觉出来其实不怎么严重,可能过于担心了,,,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
这个楼主可能过分担心了。
1、铸铁卷筒现在好像不多见,我都没见过铸铁卷筒。
2、这个卷筒配的专门的电动机,特点就是要求瞬间起动扭矩很大,并且要求能空中悬停,一般电动机做不到。
3、这个东西要是掉下来是要出人命的,SO安全系数较大。
4、动平衡,这个,低速重载。

网友(点评):
4、动平衡,这个,低速重载。 哥,你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我认为:安全大是一回事,“安全大”是针对合理设计情况下为了近可能绝对做到安全才增大的系数,如果设计不合理,本来“安全大”是不是实际并不大了,或不安全了。你是认为这里不需要注意平衡吗?

网友(点评):
我以为说了低速重载你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所以你所问的我无法回答了。我只能说理论和实际是有区别的。

网友:
我后来建议他们找平衡打铅

如果你知道这个是怎么做制造的你应该不会提这个要求

网友(点评):
大侠,能指教详细一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