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在电脑上用一个软件试电路,请问是什么软件呀?

楼主(2013-10-22):
我厂里帮别人做了一台机器,电工在电脑上用一个软件试电路,请问是什么软件呀?谢谢!

网友:
没见过,帮不了楼主

网友:
你这么问,神仙也帮不了你。
/ ?) ]- `/ F3 p: M直接问那个电工吧

网友:
楼主,我今天在街上见了一个人,他叫什么啊。

网友:
LZ说的是multisim吧,功能挺强的

网友:
proteus 可是这个?

网友(点评):
这个软件是玩单片机的吧

网友(点评):
都可以啊,怎么玩儿都行

楼主:
谢大家了,电工是我厂里请来的,他不会说!

网友:
你这样问谁能回答?试什么都没描述清楚。

网友:
PLC的编程软件吧,这个根据厂家不同额而不同,或者是信号采集类的软件labvieW,

网友:
楼主试一试multisim12吧,国家仪器NI的软件,很强大的。而且不大,1G不到。

楼主:
就是把电路图放到那个软件里点手动和自动,看线路对不对!

网友:
如果是程序的话,用电脑连接上PLC,就可以查看和监控设备运行状态了。

网友:
楼上说得都有道理,但究竟是哪款软件取决于该电工设计的是什么。

网友:
Multisim是美国国家仪器(NI)有限公司推出的以Windows为基础的仿真工具,适用于板级的模拟/数字电路板的设计工作。它包含了电路原理图的图形输入、电路硬件描述语言输入方式,具有丰富的仿真分析能力

网友:
我估计知道那是什么软件也没用,像这种的诊断工具都是针对性设计的,先了解机器才能找出对策。

网友:
用proteus 比较好

网友:
模拟电路?电脑怎么会调电路的

网友:
multisim或者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