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刀槽、砂轮越程槽问题讨论。

楼主(2013-10-22):
刚才看到一个帖子:退刀槽、砂轮槽 、越程槽 是干嘛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4955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退刀槽、砂轮越程槽是为了加工工艺而做的设计特征。问题是,作为设计,他是否会知道,他设计的零件将来会采用或者确定哪种工艺?比方说,螺纹我是采用丝锥攻出来而不是用车刀车出来的。

如果设计不能确定,为什么需要设计添加这个特征呢?

很多情况下,如果工艺需要在原设计图纸上添加工艺孔或者特征,需要征询设计意见,然后变更图纸。为什么退刀槽、砂轮越程槽就不是呢?如果标注这些特征,是否就可以认为,设计只认同采用车或者磨的加工方法了?

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
我觉得还是到位。你如果装配上不需要磨到位,螺旋不需要旋到底,不要这个当然可以

网友(点评):
刀子又不是不能退出来

网友(点评):
装配到位可以在另外一个零件上加倒角的。加倒角我觉得比开槽容易些。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装配时有无干涉!装配是否到位等!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为了装配,可以规定倒角和圆角的大小。而加工退刀槽是需要特殊的刀具的吧?如果只为了装配,这样很麻烦的。

网友:
作为一个设计师,你设计时怎么画就说明你想让他怎么加工,你画了退刀槽那就你的车工拿到图就知道你想让他怎么加工,不是你认同不认同,是设计本身决定工艺。
你说的情况工艺要征询意见更改图纸说明设计者设计时就没有考虑怎么加工的问题或者考虑不全面。

网友(点评):
设计不考虑加工艺,装配工艺,有可能做不出来,有可能做出来,装不到位。任何设计,最终还是体现在装配上。设计就为了得到理想的装配,它决定了你画出什么样的结构、尺寸、公差。也决定了可以采用什么方式加工。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也说的大了。。。有些零件的加工部位不全是为装配考虑的。。。

网友(点评):
我也认同你的说法。但是问题在于,有时候,同一个结构可以有不同的加工工艺手段。当设计选择了退刀槽,但实际的加工工艺却并不需要。这样反而造成了浪费。

网友:
你还是没弄清楚因果,设计者根据设计意图确定图纸,既然设计了退刀槽,说明使用要求就是有退刀槽,或者考虑到装配,或者考虑到加工设备,但无论你怎么设计,工艺是服从设计的,操作者必须想办法干出退刀槽,假如有工艺人员另做工艺,那他凭什么说不需要退刀槽?

网友A:
这个和设计者的思路和水平有关,经常看老外的图纸,老外会标出用途,可选用退刀槽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设计者的思路和水平有关,经常看老外的图纸,老外会标出用途,可选用退刀槽的形式!

谢谢!

我也觉得如果零件特征只与工艺有关,应该给工艺充分的选择。毕竟工艺对于如何加工一个零件更有快捷、廉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