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钛合金攻丝问题

楼主(2013-10-22):
钛合金 (TC4 ELI) 在数控车床上攻丝,M3*0.5深8,用切削丝锥老断,请问用挤压丝锥是否可行?

网友:
钛合金的最好不要在机床攻,用攻丝机,螺旋丝攻,专用攻丝油

网友:
钛合金弹性好,用挤压丝锥估计危险,如果批量很大的话就用螺纹铣刀(tc4材料你是做医疗器械的吧)

网友:
是切削丝锥材料本身硬度不够,挤压丝锥更不可行,钛合金太硬,你拿什么材料的丝锥挤压。。。

网友(点评):
钛合金不硬,是粘,加工变形

网友:
钛合金不是硬,是弹性好。一般车加工的时候,刀具磨损的是后角,就是切削刀具挤压材料,过后材料反弹所致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攻M4x0.5底孔都开到3.7-3.6才勉强好攻!寿命也不长!都用YAMAWA的了

网友A:
不可,钛合金记忆性太好,用钛合金专用丝锥,也不是很贵
OSG有CPM-SFT
还有钛合金专用的V-TI-SFT

网友(点评):
但是你的孔深比较深,可能排屑不是很好注意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钛合金记忆性太好,用钛合金专用丝锥,也不是很贵
OSG有CPM-SFT
还有钛合金专用的V-TI-SFT

看来你是osg丝攻销售的,工作中批量生产我一般都是卖osg的,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用挤压丝攻攻铝合金壳体的是否需要加润滑油?我现在是用osg普通丝攻攻铝合金壳体的,我试过必须加油攻丝,否则会出现通止规全过的现象,但是加油攻丝后壳体会有残留油脂,必须要多加一道擦拭去油工序,否则壳体在粘贴不干胶标示的时候会出现粘不牢的现象,油朋友说用挤压丝攻可以不加油,我先知道是不是可以不加油攻丝能通过通止规检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osg丝攻销售的,工作中批量生产我一般都是卖osg的,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用挤压丝攻攻铝合金壳体 ...

需要加,否则摩擦厉害伤刀,寿命短,并且铝合金会粘刀,对寿命螺纹都有影响的。
你用切削丝锥加工时不加油出现止规止不住可能也是因为粘刀造成一定程度的扩孔了。
刀具都可以干切,但是寿命都会短。切削油剂起到润滑和保护刀具的作用。
铝合金的话,建议使用挤压丝锥加工,效率寿命会提高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否则摩擦厉害伤刀,寿命短,并且铝合金会粘刀,对寿命螺纹都有影响的。
你用切削丝锥加工时不加 ...

那么用挤压丝攻的切削液是用油好还是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用挤压丝攻的切削液是用油好还是水好

润滑效果来说肯定是油的效果好,但是不环保,温度太高容易有烟
现在一般都是用水溶性切削液,散热效果好,并且挤压丝锥加工时产生大量的热,还是推荐水溶性乳化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润滑效果来说肯定是油的效果好,但是不环保,温度太高容易有烟
现在一般都是用水溶性切削液,散热效果好 ...

是用切削液冲还是蘸着攻丝?

网友(点评):
你们用的是什么床子?数控还是攻丝机? 数控就用切削液,攻丝机台钻摇臂钻你就刷攻丝膏吧

网友(2016-09-29):
俺们都是用切削丝锥手动攻丝,大侠找到好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