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怎么安装WIN7 64位?

楼主(2013-10-22):
PRO/E5.0怎么安装WIN7 64位??

网友:
在pe上安装不了win7系统,可在win7上安装pe,64位兼容32的软件,最好下64位的软件,不过还是绿色版的好用多了

网友:
你应该去PRO/E的专区去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下载64位不就好了

网友:
以前装过UG的 也出现过系统不兼容的问题 网上找了很长时间说是下载一个补丁就行 眼看着要成功了 最后一步还是失败了 最后还是换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