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法玻璃应用问题

楼主(2013-10-22):
今天在看一个写隔音室的材料上写道:隔音操作室要用双层玻璃观察窗来观察监控机组运行状况。双层玻璃观察窗使用5-8mm平板浮法玻璃制成密封窗。两层玻璃之间的间隔应不小于80mm。  问一下,像操作室的控制窗都是用浮法玻璃吗?为什么要用双层?并且之间的间隔要大于80mm?是根据什么理论或者条件设定的?对了,这是大型柴油发电机组的控制室。

网友A:
现在平面型的玻璃都是浮法玻璃的工艺。

两层玻璃之间有空气,借以隔热。

两层玻璃之间为真空,借以隔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平面型的玻璃都是浮法玻璃的工艺。

两层玻璃之间有空气,借以隔热。

两层玻璃之间为真空不是也照样隔热吗,而且效果比有空气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平面型的玻璃都是浮法玻璃的工艺。

两层玻璃之间有空气,借以隔热。

我找了一些,基本如大虾所说的一样, 一是隔热 二是降低找噪音。 但是至于双层玻璃距离的设置就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讲究 了 ~~~在房屋装修中也涉及到这方面  但是给的距离是 1:2:1      也有说一般这东西用在飞机上 好像德国的房屋都是这样的双层玻璃

网友(点评):
具体的数据是咋算的,俺不晓得。可以明确的是玻璃间距与隔热或隔音是有直接关系。飞机上的内层玻璃是有个小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