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猜原理

楼主(2013-10-22):
PS:这是淋浴时候,可以上下移动的。左边白按钮(弹簧复位)按下
就可以上下移动,松开就锁住了。   大大猜原理。

PS:这个阀三个位置。每次转位的时候,都要把手柄前的白色摆杆按下,待到位了
松开也实现自锁。      嘻嘻,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吧?有图最好哦~~

网友:
美女大侠 你真闲!

网友(点评):
我想我就不能设计主来呢

网友(点评):
你已经在思考了 哈哈 继续玩就会了!

网友:
美女和你猜猜猜
我猜不出来

网友(点评):
花洒架原理和落地风扇的一样,

网友:
这两张图都是很简单的原理,两张模式是不同的。

都是很基本的机构运用手法,无需猜。

网友(点评):
那您就讲一下呗,我看看跟实际差了多少

网友(点评):
一个摩檫、一个钻洞

网友(点评):
一磨擦上下滑动弹簧自锁,二平面配流。

网友(点评):
第一个:按钮按下,按钮侧有钢珠进入凹槽中,弹簧作用,另一瑞销横向移动,就松开了。 第二个:扳手里面的铜件应是有定位盲孔,扳手上那件铜件有弹簧。

网友(点评):
回 科图 花洒架杆的外形是光滑无凹槽的喔!

网友(点评):
花洒架原理和落地风扇的一样

网友:
还真猜不透原理!

网友:
1、靠磨擦力锁定,可以任意锁定。
2、有定位点,必须停在定位点上。

网友(点评):
第二张图卡住不能转动,是靠什么卡主的?左右都不能转动

网友(点评):
按压手柄销子抬起手柄转动,到位后松手销子锁死。

网友:
第二种没见过,能画个二维图吗

网友:
呵呵,主要是没有剖面图所以大家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点评):
张聋子、mixin0756 、俺算在“大家”里面吗?

网友:
第一个是成角度的两块带孔板,两板压平行时,杆在孔内有间隙可以自由滑动,两板有夹角时,孔边缘夹住杆,就可以锁住杆了,两板靠弹簧自动成角度,按钮按下,将弹簧压回,两板就能转到平行状态。

第二个是弹簧伸缩销,压动把手,就能将将销提起来,松开把手,弹簧就将销压回去,销插在三个位置的孔里,就实现了三位置锁定。

网友(点评):
这样应当讲明白了。结构可能多种多样,但原理只有一个。

网友(点评):
呵呵,那个销子得方形销,或者能传递力矩的

网友(点评):
这种经典的插拔销结构,为什么要用方销?

网友A:
先猜第一幅图的

网友(点评):
哇,你这个构思不错哦。利用斜面。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点评):
突然从锁上想到的

网友(点评):
我想滑杆里应有尼龙塑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猜第一幅图的

我第一感觉想的是类似这样的。但是,这种对弹簧未压缩时候的初始长度有要求,要求自然状态时候,不能锁死。

网友(点评):
感觉?搞机械不是用感觉来的。去查查楔块机构吧!增力比非常的高,小弹簧也可以产生足够的摩檫力来达到随意停止和承载花洒和软水管的重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感觉想的是类似这样的。但是,这种对弹簧未压缩时候的初始长度有要求,要求自然状态时候,不能锁 ...

地张图我猜想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方形轴的轴和孔加工费都比圆形来得高,且加工不方便。去看看旋钮柱塞的结构吧!

网友(点评):
如果要用圆柱销的话,那就用两个咯,两个销子也能传递扭矩

网友(点评):
首层图里就明白表示是一个销子。嫩对机构还是不够用心去想,有一些主观思维在。

网友:
这两种物件只要肯动手,立马就可以直接将原理山寨出来。

木有实物也不是问题,网搜也可以找到原理图。

网友:
猜不透,来学习

网友(2014-01-10):
摩擦力吧

网友:
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小小东西,结构挺复杂。

网友:
方法不少…

网友:
用语言来描绘场景,很难理解啊

网友:
可以查MISUMI2011版P246,有图有真相。

网友:
第一个的原来应该是两个有椭圆孔的板子 ,中间夹个弹簧,板子张开,就锁紧,外力压合后,就能自由移动。钓鱼用的钓台就是这种原理。呵,钓鱼也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