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Motoman—HP20—A00机器人如何与PC连接

楼主(2013-10-22):
最近在搞Motoman机器人,但是由于刚开始很多地方不明白。想请教高人如何利用PC安装的MotoSimEG软件实现对机器人的控制。

网友:
软件上应该有帮助文件,看看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点评):
看了已经但是还是没看到关于连接的说明

网友:
有网口跟串口两种方式

网友(点评):
具体什么情况?您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你是想用PC去控制机器人动呢?还是想做离线编程?如果是用PC去控制机器人的话,那用MOTOCOM就可以了,也是示教的,只是用PC代替了手持盒,如果是想离线,那就需要另外专门的辅助软件了,楼主的MOTOSIM是安川配的还是自己到的?用仿真软件是需要对机器人做一些设置的,用户改不了。所以楼主弄清自己的目的然后再去想对策,多逛逛国内论坛吧。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2013-11-21):
楼主如果想搞些motoman的离线动作,我可以帮忙,但是你必须提供机器人型号,以及是做哪些离线程序,最好是有被制作工件的3D图档,可以发到我QQ邮箱,注明你详细联系方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