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置一套液压站

楼主(2013-10-22):
本人是做非标机的,但对液压接触太少了。现在接了缩管机的单子要用到液压。
125*300油缸两个(用于缩管),实际用到行程为120.要求来回的动作时间为2秒内。这两个油缸是基本同时动作的,既是同时供油,没有精度要求.每个缸出力要求为10T
50*100油缸4个用于送料,
求助各位指点一下,还有的说用22KW电机,让我很纠结,不知道用哪个配置好

网友A:
蓄能器可以不用,DBW20可以改DBW10,,油箱感觉有点大,建议用双联泵,看不到保压阀难道不需要压管?

网友:
电机15HP可以

网友B:
你做缩管机缩多粗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蓄能器可以不用,DBW20可以改DBW10,,油箱感觉有点大,建议用双联泵,看不到保压阀难道不需要压管?

我是用程序控制的,保压的话就设置成到位保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缩管机缩多粗的管子?

50*1.5的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程序控制的,保压的话就设置成到位保持就好了

到位保持也要液控单向阀啊,不然有压力波动怎么办

网友(点评):
用双向阀可以吧

网友(点评):
双向阀是什么东东?换向阀?

网友(点评):
双向电磁阀呀

网友(点评):
缩管这类工作无需“保压”。

网友:
陕西筑路机械公司电液室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
楼主首楼介绍,说了主油缸缸径、行程和运动速度和辅助油缸的缸径和行程,但漏掉了很重要的工作节拍时间。
几秒钟完成一个缩管工作?不见得就是2秒钟吧。
没有这个数据,设计太盲目。

网友(点评):
感谢伏枥前辈的回复。整机的工作时间为,4秒一个节拍。大油缸2秒来回是用来缩管的。还有2秒是用来送料的,

网友:
你大致算一下流量,再算油箱容积,流量的3~4倍。还要用储能器吗?系统压力要多少?

网友:
楼主所给图表上用15HP电机能力不够。
下面给出计算:

一般情况,油缸出力时无活塞杆端进油,已知主油缸缸径125,其受力面积为125*125/4*3.14=12271(mm^2)=0.012271(m^2)。要求出力10吨,即98000N。这样,油压应为98000/0.012271=7986309(N/m^2)=8MPa
工作行程120,时间为1秒,若油液完全由油泵供给,两个主油缸,则油泵排量应为
12271*120*2=2945040(mm^3)/s=0.00294504m^3/s。
若油泵效率为0.8,则需用电机功率为(8000000N/m^2*0.00294504m^3/s)/0.8=29450Nm/s=29.45kW。
也就是说,如果不用贮能器,液压站应配置30kW电机。

如果液压站用贮能器平衡流量:
已知主油缸缸径125,无活塞杆端面积为125*125/4*3.1416=12271(mm^2);工作行程120,则需要油液体积12271*120=1472520(mm^3)。
忽视油缸活塞两端体积差异,两个主油缸,正反行程需油液为1472520*4=5890080(mm^3)=0.00589008m^3
4个辅助油缸,缸径50,行程100。同样计算,可得正反行程需油液0.0015708m^3
两者相加,可知每个工作循环需要工作油液共为0.0074608m^3
楼主在9楼点评里告知每个工作循环时间为4秒。
则平均流量为0.0074608/4=0.0018652m^3/s
已知油压8(MPa)
以平均流量计算电机功率,油泵效率为0.8,
则需用电机功率为(8000000N/m^2*0.0018652m^3/s)/0.8=Nm/s=18.652kW。
为保证工作,再给一点裕量,选用22kW电机还是合适的。

楼主没有给出各个油缸的活塞杆直径,上面的计算没有考虑各个油缸活塞杆所占容积。不过一般油缸活塞杆直径大致为活塞的一半,如果计算进去,则得到的数据为上面计算的7/8。

如此,泵的排量也就不对了,泵的类别也不太合适。选用的电机和泵只能满足一个主油缸的工作,图表作者忘了主油缸有两个。其它器件中似乎也有不妥当的。

网友(点评):
彭老师,电力拖动中允许电机降速增加扭矩的啊

网友(点评):
其实液压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拆了悍马压路机重新装上丢了一个小弹簧,工人私自找了一个外形相似的装上,结果没有用多久就把减速机整坏了,11万啊!

网友(点评):
鼠笼电机的堵转扭矩大约是额定扭矩的2倍,很短时间可以超载,时间长就不行。电路控制中用热保护器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电力拖动中允许电机降速增加扭矩“,可否请wangqunfeng1979 社友把具体情况说一说。

网友(点评):
电力拖动中是这样定义的,只要电机热平衡不烧坏漆包线,即温度在许可范围,就可以用。动作频率比较低的电机,可以按间断工作制,即可以暂时超负荷运行。学生不才,请彭老师指教。

网友(点评):
鼠笼式异步电机有工作制之分,比如:S1-连续工作制,S2,S3,S4等。还有楼主的泵用的是恒功率变量,压力高了流量自动减少,15HP电机够用了。即使用的是定量泵,如果是间断工作制完全可以用降低一些电机转速来提高扭。

网友(点评):
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抛砖引玉,请彭老师等专家指导,大家共同进步.感谢彭老师回帖!

网友(点评):
知道你的意思,很愿意和你就这个实例具体讨论。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缩管机,油缸的工作大部分都只要低压就可以,只有在缩管的极短时间才需要高压。

网友:
缩管机自己做多麻烦,把管子的参数材质发给我,我帮你整机设计,加工都可以。既然提到同步,那就是双缩,一般采用同步液压缸,油路板也有特殊要求

网友:
如果有管子的图纸,可以加我QQ806958230详谈,注明下中国机械社区

网友:
如果现在还没有完成的话,可以联系我,我专业做液压系统设计的,肯定给你满意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