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15 H6,这种基轴制基孔制公差换算成数量值,上下公差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3-10-22):
直径为15的轴和孔的配合。
孔的尺寸标为Φ15 H6
轴的尺寸标为Φ15 g6
谁能告诉我这种基轴制基孔制公差换算成数量值,上下公差分别是多少?
不好意思,学校学的还给老师了。

网友:
送给你了,自己查

网友:
∅15.0h6( 0/-0.011)
∅15.0H6(+0.011/ 0)

网友:
Φ15 H6(0,+0.011)
 Φ15 g6(-0.006,-0.017)

网友A:
LZ自己找找看:

网友:
+0.01 -0.017

网友:
LZ,要想干好这一行,专业性的书籍要随身携带!

网友:
Φ15 H6 (0~+0.011)
Φ15 g6 (-0.006~-0.017)

网友:
专业基础知识不能忘

网友:
虽然我不是搞设计的,但是我有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翻翻手册,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再从网上搜一下解决方法,如果再不能解决再发帖子问问前辈同仁。要养成翻手册的好习惯,这是一个机械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网友:
恩 多谢各位前辈 学到了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自己找找看:

谢谢!
但是这个为什么不直接写上下公差的数值?
而要用公差等级来表示呢?
用等级表示有什么工艺加工上的特殊要求吗?比如加工的工程中试装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这个为什么不直接写上下公差的数值?
而要用公差等级来表示呢?

公差等级一方面与加工设备的加工能力悉悉相差,另一方面也是制定标准化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等级一方面与加工设备的加工能力悉悉相差,另一方面也是制定标准化的基础

我觉得直接用上下公差的数值表示,一目了然。
但是用字母公差带表示,无论是加工,还是检验的时候,还得去查手册,找出这个公差带,再去看是否合格。反而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自己找找看:

或者说,我在孔的图纸上直接标示:Φ15(0,+0.011)
 在轴的图纸上直接标示:Φ15 (-0.006,-0.017)
这样数值表示与用基孔与基轴制的表示方法相比。
会给加工人员和检测人员,带来不同的理解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自己找找看:

同一个产品里面,一个零件带孔,孔的尺寸标为Φ15 H6
另外一个零件带轴。轴的尺寸标为Φ15 g6
那这不是矛盾吗?既有基孔,又有基轴。
到底是以孔为基础加工,还是以轴为基础?
而且两个零件的供应商还不是同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