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架的焊接精度

楼主(2013-10-22):
刚想到一个问题,由于主要做非标设备,常用的结构是在一个钢管焊接的机架上座一个钢板或铝板,然后把各个功能模块往上面摆,由于导轨丝杠之类的结构对大板的平面要求比较高,那么,在设计中除了控制大板的平面度及刚度外,是否需要对机架与大板的安装面的平面度严格控制?

与朋友讨论了一下,他认为对于小机架(小于2mx2m,使用50x50的型钢),在锁紧的过程中,机架会随着大板变形,因此不需要太在意机架的精度,而我的想法刚好相反。

请教各位,你们在工作中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焊架的导轨安装面肯定是要“飞”一刀的,显然需要讲究平面度的

网友(点评):
用龙门铣还是磨床

楼主:
简单说吧  就是在大板与机架的锁紧过程中,是机架随着大板变形呢 还是大板随着机架变形?

网友(点评):
都有变形,只是变形大小问题。最好是机架顶面飞一刀。要求高的,还要对机架做退火消除焊接应力的处理。

网友(点评):
如果用型材焊接机架的话,是大板随机架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说吧  就是在大板与机架的锁紧过程中,是机架随着大板变形呢 还是大板随着机架变形?

两种都有一定的变形

网友:
受焊接应力影响,机架肯定会变形,需要做时效处理的。如果时间太短,可考虑做振动时效(去应力,聊胜于无吧)。然后再铣基准面和安装面,这样整机的精度会好一些。

网友:
要定位的话,先做放置槽

网友:
不如设置一些调整的位置

网友:
我个人感觉,像这种焊接结构用来安装高精度的机构,应该在焊完之后肯定会有一定的变形量。但是应该进行一定的去应力处理或是时效处理。这样能减少变形量。再去需要安装的表面按图纸的要求进行精加工,这样才能更好的来保证精度。

网友:
焊接后,时效处理,龙门铣一刀,保证安装基面平面度。

网友:
龙门铣一刀,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
焊接后再加工表面

网友:
焊接精度的话,对角线允差一般都不超过2-10mm,看机架尺寸。焊接后一定要去除焊接应力的。

楼主:
感觉大家有点误解我的问题,~我是想  如果我大板做的很壮实,比如厚度25mm的钢板,那样的话,机架是不是就不要铣那一刀了,锁紧后,让机架随着大板变形好了

网友A:
解决的终极方案:
1 机架焊接完做充分的时效处理
2 机架与安装板接触面需要机加(如果安装板不再拆的话,就不需要机加)
3 将安装板装完后再精加工安装板上的导轨安装面(组合加工)

网友(点评):
算了~我不纠结了,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老老实实的铣一刀吧。。。提这个问题还是看国外的设备没这个步骤,可能人家的装配NB吧

网友B:
焊接变形一定会有的,我们的处理方法是焊接后安装面线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大家有点误解我的问题,~我是想  如果我大板做的很壮实,比如厚度25mm的钢板,那样的话,机架是不是就不 ...

大家是在告诉你正确的做法,你的下框架不平,硬要让你的大板把它去拉平,那你的焊接框架不散架就偶弥陀佛了。小公司做得焊接框架,不太会去最后表面铣一刀的,所以与你的大板连接是,不平的地方你可以用垫片弥补!

网友:
我一般是要求焊接完成后10条的平面度和平行度。机架的要求是不用太高,要求大板的就好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不参加意见

网友:
seebb,你好,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跟你说的机架很类似,可以细聊么?谢谢。

网友:
焊接后,时效处理,龙门铣一刀,保证安装基面平面度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老板让我们手下自己焊机架,第一次差了好多 个人感觉后面还是要差好多

网友C:
关于机架焊接个人经验:

一 下料一定要准确,50㐅50以上的型材全部线切割下料. 角接处不锯斜口.
二 小批量焊接时用简易工装.
三 焊接以后用氧气在焊点上回火处里.
四 封板用得不要太薄,尽量折弯处理.(防止因钢板薄产生震动,产生震动后一个是机器噪声大,第二个机器运行时稳定,第三个机架会慢慢变形.)
五 机架与零部件的装配板的联接处上最好焊一块钢板,万一不平可以调整.(我一般对客户是这样建议的) .

网友:
焊后时效处理,有条件的做震动时效,消除应力。完了再整体加工安装面,按你的意思飞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变形一定会有的,我们的处理方法是焊接后安装面线割.

安装面线割是什么意思

网友:
热处理退一下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的终极方案:
1 机架焊接完做充分的时效处理
2 机架与安装板接触面需要机加(如果安装板不再拆的话, ...

有的时候,可以拿东西在板和机架之间垫平,比方说塞尺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机架焊接个人经验:

一 下料一定要准确,50㐅50以上的型材全部线切割下料. 角接处不锯斜口.

经验丰富!

网友:
为毛我们做的设备,机架全是用铝型材搭建、型材螺丝锁紧的呢?
型材搭建的机架调节比较方便一点之外,这两者还有其他区别吗?
价格貌似也不便宜,一个600x600x800的架子,加四个脚杯滚轮,要4千

网友(点评):
铝型材搭机架效率比较高,后期可以随便装东西上去,但不耐用,时间一长就晃荡,稍微好点的设备都是用焊接或者铸造机架,用个二三十年没问题的。

楼主:
昨天去松江的一个加工厂咨询了一下,整理如下:

1.焊接精度能保证对角线在±1.5mm
2.说在机架上焊肉再飞一刀不好用,会导致机架变形(不理解,他的理由是多年的加工经验)
3.安装面的平面度什么的都是调出来的
4.小设备不做时效处理

这个老板有点不实在,大部分时间在吹嘘自己如何NB

下周还要看几家,供应闪太难找了。

网友(点评):
这个老板说得很对的,可以参考

网友(点评):
机械加工容易装夹变形

网友:
这老板没有吹NB  我做过类似的机床 如果大板和机架接触面比较大的情况下 是可以用大板把机架拉平的  个人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机架焊接个人经验:

一 下料一定要准确,50㐅50以上的型材全部线切割下料. 角接处不锯斜口.

用线切割下料啊,太奢侈了吧

网友:
要求高,对焊接又不熟悉的话,还是别自己来了。

拿出去焊接,先看看人家有没有专用的焊接工作台(是这么叫的吧,十多公分厚的平台带梯形槽的)。
有这个的,你就可以放一半心了。

感觉楼主不愿意那“飞”一刀。
简单的方法是:让钢板“浮”起来。用螺栓调高。当然,上部设备本身的振动太大的话,不推荐。

网友(点评):
上面是个XY的直角坐标机械手,速度是1m/s, 所以,不想用螺栓调平, 焊接工作台?还真没注意 ,学习了

网友:
我见过的底架焊接后修垂直度,玩得最狠的是:一头用钢丝绳绑在马路边的参天大树上,一头,用蹭亮蹭亮的奥迪四驱拽的小厂老板。

这么玩,能不挣钱吗???(@@)

网友(点评):
好拽的小老板!

网友:
我是用较厚的钢板(20以上),底下垫平(铁皮,垫刀不锈钢)再锁螺丝。我也飞过一刀,不好!还是会变形,且要外协。

网友:
建议使用焊接平台焊接,我们一年做很多台设备焊接后都不在二次加工.不存在问题

网友D:
焊接的机架上面再焊接几块小铁板,飞一下,在安装大板的时候,一边锁螺丝一边打表,加间隙片来调整大板平面度。

网友:
受焊接应力影响,机架肯定会变形,需要做时效处理的

网友(2013-12-16):
龙门铣一刀

网友:
焊接完毕放个一段时间,放在龙门刨铣干一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机架焊接个人经验:

一 下料一定要准确,50㐅50以上的型材全部线切割下料. 角接处不锯斜口.

机架与零部件的装配板的联接处上最好焊一块钢板,万一不平可以调整;
什么意思呢,钢板都焊接了,不平还能调整??

网友(2016-05-31):
你一定没看过装配工 是如何装配的吧

网友(2018-12-12):
引用 网友C:
关于机架焊接个人经验:

一 下料一定要准确,50㐅50以上的型材全部线切割下料. 角接处不锯斜口.

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去松江的一个加工厂咨询了一下,整理如下:

1.焊接精度能保证对角线在±1.5mm

他说的挺对的

网友(2019-07-20):
引用 网友D:
焊接的机架上面再焊接几块小铁板,飞一下,在安装大板的时候,一边锁螺丝一边打表,加间隙片来调整大板平面 ...

赞同

网友(2020-12-30):
都是经验大神

网友(2022-06-13):
我们公司一般都是焊接后放一段时间,然后上龙门铣平面,需要精度安装的都设计上靠山。能一刀下来,基本上就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