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准备把老的减速机换新的,有同样规格的么?请社友们帮我

楼主(2013-10-22):
厂子以前有一对老式的减速机,现在准备换新的(只换减速机,其他包括基座,中心距,中心高什么都不变),但老型号现在好像没了,我查了很久都没找到相同规格的。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看看有同样的没有,不管什么型号,只要规格一样就行:

第一台,型号是ZL2 115或者ZLz115(这里看不清)。中心距是1150,中心高是750,高速轴转速980转/分,传动速比9.33,高速轴直径85,低速轴直径185。

第二台型号是1000,中心距是1000,中心高是400(从地脚螺栓处算起),传动速比是16.65,高速轴转数是1050—350转/分,高速轴直径是90(1:10的锥度),低速轴直径是150。

求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
找个买电机的厂不就ok了吗?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A:
ZLZ--------------------中硬齿面两级传动齿轮减速器,后面那个z是中硬齿面的意思。
可以参考  JB/T8853-2001

下面是百度的资料:
ZL系列减速机具有噪音小、寿命长工作效率高等特点,主要用于冶金、矿山、水泥、建筑、纺织、轻工业等行业。减速器轴端为圆柱形,采用圆头平键联结。该系列减速器有5种装配形式;11种中心距:250、350、425、500、600、650、750、850、1000、1150、1300; 17种传动比:7.1、8、9、10、11.2、12.5、14、16、18、20、22.4、25、28、31.5、35.5、40、45
其适用条件如下:
1、高速轴转速不大于1500转/分;
2、减速器的工作环境温度允许为-40摄氏度-+45摄氏度。
3、减速器可用于正、反两面运转。
淄博驰明减速机械有限公司(原淄博市博山明利减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那不算广告吧?现在减速机市场良莠不齐,lz还是小心点,我们公司上次买减速机,被坑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ZLZ--------------------中硬齿面两级传动齿轮减速器,后面那个z是中硬齿面的意思。
可以参考  JB/T8853-2 ...

怎么被坑的呢,说来听听吧,让大家长个心眼。

网友(点评):
公司当时买一台dqjr减速箱,采购在网上找的供应商。一开始说是泰兴减速机厂,签合同的时候是什么百强减速机,然后我出差去验收的时候,居然把我拉到一个鸟不拉屎的黑作坊,那减速机制作过程简直惨不忍睹。

网友(点评):
第一时间汇报领导,拒绝验收,然后闪人。后来采购,项目,质量都被罚款了,技术方面的我因为前面的那些措施,躲过一劫。那个减速机质量很吓人。报废了。

网友:
直接联系减速机厂家,他会给你换算成新型号的

网友:
楼主联系厂家吧,让他们告诉你比较稳妥。如果有改型,他们也可以告诉你,你最好有买机器的时间。不过一般安装尺寸及外形尺寸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