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过程中焊脚如何保证?难道靠经验吗

楼主(2013-10-22):
焊接时,那个焊脚如何保证,难道靠经验吗?谢谢。

网友A:
楼主你猜对了,方法有,要保证的话,全凭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猜对了,方法有,要保证的话,全凭手感。

图上的尺寸5,是A,还是B呢???

网友(点评):
角焊缝,ab都是5、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上的尺寸5,是A,还是B呢???

那角焊缝的尺寸5,就是指焊脚的尺寸(也就是三角形的直角边了吧)

三角形斜边上的高,(也就是焊喉) 一般图纸不用吧。。

网友:
焊缝这个都不是百分百的   焊后也不会拿尺子量就是大概  这个东西的强度要多少  焊脚的高度都是 师傅的经验  自动焊 好些

网友(2013-12-16):
引用 楼主:

图上的尺寸5,是A,还是B呢???

是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