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这个外圆面凸槽,哪位社友能设计一把成型铣刀?

楼主(2013-10-22):
有朋友能设计一把成型铣刀铣下图的外圆面凸槽吗

网友:
可以考虑插,拉,线切割。成型铣刀只要是回转恐怕没办法避开曲面。。。。

网友(点评):
对,线切割比较方便,比较好。

网友A:
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工艺要求铣?2楼的办法都能加工,这个零件类似花键。

网友(点评):
认同此楼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工艺要求铣?2楼的办法都能加工,这个零件类似花键。

量大拉,量少割

网友:
这东西能铣?插,拉,线割吧。

网友:
2楼真相,铣刀属于回转加工出来的曲线效果不是很好,量大考虑拉床拉或是插床插,量小直接线切割,如果你的机床是四轴以上可以用立铣刀通过多轴联动来加工

网友:
真的能铣?高手啊

网友(点评):
做非标铣刀,真的能铣,不骗你

网友(点评):
哪拐角处是直角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哪拐角处是直角怎么加工

网友:
有难度,还是去线切割吧

网友B:
一定要铣的话,可以选择卧铣
但是这种工件,用刨床最容易做,工件装带轴向推力的分度盘,既不需要成型刀,也不需要专用夹具。

网友:
反弧刀+卧铣

网友:
和拉花键一样拉是可以。铣的话要用四轴吧

网友:
看了这么             久                 远。还是没有精度标注,批量,材料。

网友:
阅悉,认为卧式铣床成型铣刀合理加工,效果不底,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C:
没有可不可以只有适不适合

网友:
分度头+立铣配单槽成形刀(类似装在镗刀杆上),打飞刀的方式

网友:
成型反弧刀就行了

网友:
可以的,设计一把成型滚刀,和盘铣刀类似,需要可以联系我13962338798小姚

网友:
很简单啊,一把凹半圆铣刀就解决了,以前我家给名齿做了很多这样的刀子。
一定要做阿基米德螺线后角铲背的,重复修磨前角后,型线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2013-12-10):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铣的话,可以选择卧铣
但是这种工件,用刨床最容易做,工件装带轴向推力的分度盘,既不需要成型刀, ...

刨床能做?你真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2014-02-11):
北京一机床厂生产的圆弧铣床应该可以!你可以网上搜索一下,由于现在的加工中心 已经代替了这种铣床,很少见了

网友:
盘式成形铣刀或T型成型铣刀都容易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可不可以只有适不适合

这是用刀具来加个这个形状的理想方案, 但我看楼主工件图的槽好像是燕尾槽吧?我们感生产刀具对非标刀具很感

网友(2014-08-12):
订做一把成型刀具    全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