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分析一下空心轴与法兰轴的联接,谢谢!

楼主(2013-10-22):
      如图所示,我只看出那个弹套销连接(好像联轴器) 运动过程是,右边法兰轴由齿轮(未画出)带动旋转,右边的法兰轴带动空心轴一起转动。固定右法兰轴的是摆臂,带着法兰轴,空心轴做锐角范围内来回摆动。若是只用弹套销联接,是不是有个缓冲作用,空心轴上面带有推盘,接玻璃瓶的。谢谢阅读。

网友A:
大侠,把图放大一点,你这太考眼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把图放大一点,你这太考眼力了

抱歉 图纸拿出来就加密了 好不容易弄个图片,放在WORD里面,清晰度没了

网友:
是看不清,放大些再传

楼主:
这张应该清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把图放大一点,你这太考眼力了

老师请看看这张图

网友(点评):
弹性套销的作用因该是做调心用的。3个销,跟据右侧结构的受力不同,可以通过三个套销长度的自适变化,在零件2和3的调心部分调整轴偏角。另外,没看出来这个连轴器跟你说的固定架之间怎么有扭矩传递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请看看这张图

  老师早, 4法兰轴 轴头处有齿轮带动转动(齿轮未画出),跟3中间法兰联接,3跟2通过弹性套销联接。这个弹性套销 可不可以用来传递扭矩。请问2处锁紧螺母左边那个(弓形)椭圆回转体是什么零件,装配的时候找不到,谢谢。

网友(点评):
好吧,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你说的摆动件是右侧的支座。弹性套销可以传递扭矩。你说的那个弓形件是哪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早, 4法兰轴 轴头处有齿轮带动转动(齿轮未画出),跟3中间法兰联接,3跟2通过弹性套销联接。这个 ...

1是空心轴,空心轴上的法兰轴右端的轴身上,也就是套套销正上面那个位置,在锁紧螺母左边的那个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