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的工业用途

楼主(2013-10-22):
网上搜了下,感觉说的都不完整,或者肤浅、空洞。
8 w% r& G6 C2 H) |大家都说下自己知道的黄金工业用途吧

网友:
共晶基板上都镀黄金

网友:
连接器PIN镀金

网友:
工业用黄金,主要是用的他的高电、热导率和低电损吧。比如金手指。另外其良好的延展性被用作镀层和连接层。也有利用其电磁反射能力的反射板凳。

网友:
一般是用在导电性能有要求的地方电镀吧,其它就没接触过了

网友:
高频焊接头是镀金的,有的IC里面的焊线也是镀金

网友:
AuNil8、AuNi45等用作真空钎料,钎接航空发动机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