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2问题。请onelee大侠和各位大侠进,谢谢。

楼主(2013-10-22):
A:G40 G97 G99.
M03 S800 T909
G00 G42 X0. Z3.
G01 X1.4 Z0. F0.2
X3.8 Z-1.3 F0.05
。。。。。。
U2. F0.3
G00 G40 X50. Z150. M05
M30

B:G40 G97 G99.
M03 S800 T909
G00  X0.  Z3.
G01 G42 Z0. F0.2
X1.4
X3.8 Z-1.3 F0.03
。。。。。。
U2. F0.3
G00 G40 X50. Z150. M05
M30
系统是FANUC-OI-TD. 刀尖半径是0.2   重点尺寸是1.4.上差是0. 下差是-0.02.
请问A和B哪种格式是正确的呢?
谢谢!!。

网友:
A和B加工的不是同一零件?

网友(点评):
是同一个工件,可是两个程序车出来的尺寸是不一样的。所以想问一下哪一个是对的。

网友:
我不是大侠,我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点评):
大侠。看过你的好多回帖。您是高手,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
我不是大侠,我也不说话

网友:
你的A\B两个程序,走的点不一样,和G42没有关系。

网友:
不是大侠!!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A:
画一个XZ坐标系,A与B走的轨迹不一样的。建立刀补,应该在需要的切削轨迹的延长线建立。如果(1.4,0)和(3.8,-1.3)是轮廓加工轨迹,而起刀点在Z轴正向的话,就应该在(1.4,0)与(3.8,-1.3)的Z轴正向的延长线上建G42。
如果楼主经常要手动编程,建议楼主学下VERICUT仿真软件,把自己的程序导进去,再导一部4轴的加工中心,基本上所有的程序都可以仿真。如果有问题,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程序正确与否。做的再细致点,还可以检验是否碰撞。
根据楼主的意思,用CAD画下B程序的轨迹,是不对的。绿色的为理论线。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帮助。刚开始是用A程序加工。但产生了过切。后来调整为B程序。通过修改刀补,三坐标检测,尺寸可以保证,所以想问大侠A程序为什么会过切呢?

网友(点评):
呵呵,尴尬!我还以为B是错的,那我是理解错了。惭愧哈!不敢下结论了,最好有图纸什么的,还有原点是哪。一般的话,在理论轨迹延长线上建刀补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工件原点在端面。

网友(点评):
楼主你好!开始我以为两个有一个对的,就先画了个B,发现B其实跟理论比起来是过切的,就以为A是对的。现在画了A,发现A比B还要过切!你QQ多少?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VERICUT仿真软件,在哪可以下载呢?网上找了些,不能下载成功。

网友(点评):
能给提供下载的地址吗?谢谢。

网友(点评):
http://www.ugsnx.com/thread-15922-1-1.html

网友(点评):
安装最好去百度文库找个文档看步骤

网友(点评):
大侠,还是不能下载成功,加你qq吧!我的383748224.谢谢。

网友(点评):
http://www.ugsnx.com/thread-14676-1-1.html你再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XZ坐标系,A与B走的轨迹不一样的。建立刀补,应该在需要的切削轨迹的延长线建立。如果(1.4,0)和( ...

同是上海人 我顶!

网友:
会用G41/G42还是很爽的,早年我们手工编程都是死算的,把刀尖圆弧用三角函数算出偏差量再带入程序中的,工作量不小。

网友:
个人遇见B是对的

网友:
我还没用过了,,,,举个列子吗

网友:
请上个零件尺寸图,我给你写一个列子,G42 和G41 其实和下刀的走向有关系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刚下班。CAD学的一塌糊涂,第一次上图,还给上错了。大侠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点评):
唉,搞了半天。不能上传成功。。真的是急切想上传,凭记忆也照着厂里的图纸在CAD里画。CAD也是刚学,而且是学的一塌糊涂。惭愧啊!!让您笑话了。呵,请大侠帮忙把程序给修改一下。。正确的格式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
判断好走刀方向先

网友(点评):
我要睡了,明天早上给你写列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99
G50 S2300
G96 S180 M3 T0101
G40 G0 X55 Z0.1 M8
G1 X-.4 F0.15
G0 X55 Z5
Z0
G41 G1 X0 F0.1
G42 X40 F0.08
G3 X50 W-10 R10 F0.04
G1 Z-60 F0.08
X70
G40 G0 X100 Z100 M9
M30

这是后置刀架的用法,这种方法叫换项限,适合于工件端面与外圆处带圆弧 带倒角 带角度等等 。你的A和B方法都不对,其实半径补偿的用法很多,其实书上说的是一知半解。误导了很多人。比如一个内凹球 要用两把接刀 但必须保证球的圆度又不能有接刀痕,那用G41 下刀路线,那就很讲究了 不然就是 废品,这里就不多说了,自己,慢慢思考

网友(点评):
谢谢坏蛋大侠的帮助,

网友(点评):
如果是前置刀架,是否也可用这种方法?还是这种方法是适合后置刀架?,现在厂里有12工位的后置刀架。和八工位的前置刀架。谢谢

网友(点评):
前刀架只用G41

网友(点评):
刀路梢不同 自己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请教坏蛋大侠,今天又做了相似的活,只是尖端更小了,0.3MM。公差--0.02.按照这种方法来编程,可是车出来的尺寸过切了。三坐标检测只有,0.19. 而且单段时。观察程序走到"x0.3"时坐标,绝对坐标显示x0.015.

网友(点评):
想请问坏蛋大侠,是粗车余量小的缘故吗?粗车余量0.2,可是余量加大还是过切,fanuc-OI-TD,十二工位后置刀架。刀尖半径0.2.。

网友(点评):
你的刀对准没有?

网友(点评):
还有,如果是很细的小轴,出现这个情况很正常

网友(点评):
对刀没有问题,工件总长是5MM,最大外圆直径5. 让我最疑惑的是。绝对坐标显示x0.015. ,ZO, 按道理是X0.1左右、只是x轴过切,z轴没有。

网友(点评):
对你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99
G50 S2300
G96 S180 M3 T0101

我想问下,所说的象限是以端面的X0Z0为坐标原点吗?原来车端面也要加补偿。

网友(点评):
不是 这个和我们通常说的不一样

网友(点评):
意思是你说的项限和坐标系中的象限不是一个概念,那能解释一下什么是项限?

网友(点评):
刀尖在工件的右侧为G42 左侧为G42 当左侧变为右侧时,我们称为换象限。这个叫法,只是我们那里的叫法

网友B:
刀尖在工件的右侧为G42 左侧为G41 当左侧变为右侧时,我们称为换象限。这个叫法,只是我们那里的叫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尖在工件的右侧为G42 左侧为G41 当左侧变为右侧时,我们称为换象限。这个叫法,只是我们那里的叫法

前面要加

沿着刀尖运动轨迹方向来看.

网友(点评):
沿着刀尖运动轨迹方向来看也不完全对

网友(点评):
总之就是G41和G42,如果你后面的外圆如果是G42,那么换象限前一定是G41,哈哈,简单易记

网友(点评):
你理解错了

网友(点评):
前几天看了蛋哥的程序 我也去说明书上找了下,说明书也有换象限的介绍,只是以前没有注意罢了....

网友:
G41前程序看着有点迷糊,是粗车端面?

网友(点评):
半精车,可加可不加

网友(点评):
你知道大神说的换象限什么原理?我感觉就是全过程都得用补偿!说明书说的太简单了,以致这么好的功能很多人不会用!

网友(点评):
简单的说就是根据刀具运动方向判断刀具在在工件的左或右。车床上这类转换比较少,你可以参考加工中心铣轮廓时的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G99
G50 S2300
G96 S180 M3 T0101

大侠你好,程序中为何G41和G42混编,其中又有什么奥妙呢?用刀尖半径补偿如何确定下刀点,如何选用G41、G42。   现在网上的资料太混杂,很难分辨其中的好坏。  怕被那些资料误导。 真心恳求大侠开个贴,专门给我们这些半瓶子慌荡的人讲解下——刀尖半径补偿?

网友(点评):
改天有空,我专门写一篇半径补正的心得吧

网友(点评):
那我先谢谢大侠了。

网友(2013-11-24):
G41,G42用的不怎么多,还是要多多学习

网友:
G41G42是不跟G0一起得!G41G42混编车端面抬刀车外圆补偿不同!要不然工件尺寸就不对!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