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的帮忙,简单的问题,简单的冲压模具设计完成。。。

楼主(2013-10-22):
借用某位大哥的图
冲压模具下模。。我只想说兄弟姐妹很热心,社区很温暖。。。共同进步
另外模具设计需要注意什么吗?本人第一次设计模具,无任何经验,也没有师傅带,只是给别人兼职才硬着头皮做的。。

补充内容 (2013-10-23 14:34):
您说的对,我也深知以前没好好学习带来的后果,现在也只能往上补了

补充内容 (2013-10-23 14:57):
学生时代不明白都玩了,现在确实挺后悔的,但是从现在开始也不晚。。只是现在工作节奏太快,上班基本没时间看书,工作中又学不到多少机械知识。下班可以看书,但是现在兼了职,又没时间看书了,其实我就是个菜鸟

补充内容 (2013-10-23 15:05):
什么也不会,但是机会砸在你头上,你会拒绝吗?那我就说我能,要我设计一个这个简单地模具,一个是较复杂的气动夹具,说实在的我一头雾水,那现在不会以后还会有机会吗?大侠们说看书去吧,机械博大精深岂是你问

补充内容 (2013-10-23 15:10):
一下就会的,我在电脑这边也是面红耳刺,羞愧啊,但我想说等我把课本读懂,黄花菜都凉了。我现在只能做一步说一步,也没人指导,只会画画图,所以才请教各位,能指教方向,这样才不至于错过机会。。。

网友A:
共同进步 ?

<本人第一次设计模具,无任何经验> 楼主倒是说说要咋共同进步?

这半边模要干啥用?

具体要问啥样问题?

网友(点评):
我是说在未来一起共同进步,呵呵

网友(点评):
比如我看别人的模具图片都是好多板子拼接在一起的,我在想为什么不做成一体的

网友(点评):
未来? ^_^ 现在就学会画大饼。 找本模具相关的书籍看先,再不然就去模具版块看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同进步 ?

楼主倒是说说要咋共同进步?

呵呵,主要问冲压模具设计除了结构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冲压模具设计要了解的东东多了去,搞结构只是最粗浅的模仿阶段,去找模具书看看。

网友(点评):
你这题目太大!好好听LAOYAO大侠的话,把模具书认真的学了再提问!

网友:
我表示看不懂,本人菜鸟一枚

网友(点评):
轻轻的问一下,今天的热帖里有此一说,菜鸟的毛长齐了吗?

网友(点评):
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毛都掉完了。出口成“脏“,社区里怎么会有你这么BL

网友(点评):
哦!理解了,原来菜鸟是这样子的。谢谢哦!

网友(点评):
LIAOYAO :差评-1,态度有问题。

网友(点评):
菜鸟是脏话吗,他不过是自嘲。

网友(点评):
哈哈!有人恼羞成怒,连个螺纹的基本知识都搞不清楚,还大言不惭的说 爱较真。

网友(点评):
哦,对了,提示下本层楼帖主,那个说态度有问题的就是一只老鸟,嫩可以问问他,是不是毛都掉完了。

网友:
关于磨具。。。

网友B:
这也可以兼职,现在兼职就是狼多肉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可以兼职,现在兼职就是狼多肉少的吧

只能说是需要机会。。。我没找,是人找的我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主要问冲压模具设计除了结构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是冲压什么材料的?这个是凹模,还有凸模吗?那两个圆柱是用来夹紧工件的还是用来冲压的?
冲压模具,间隙很重要的,不然都是毛刺毛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冲压什么材料的?这个是凹模,还有凸模吗?那两个圆柱是用来夹紧工件的还是用来冲压的?
冲压模具, ...

上模挤压圆柱,圆柱挤压下面的滑块,将零件折弯。。。谢谢你,能好好回复的也就你了,要不冷嘲要不自嘲的,要不就是不屑回答的。。。这样说吧,这是个手动冲床的装配用的,就是把一个3mm宽的0.25厚的铜片两端穿过一块铁板上的两个孔,折弯固定在上面,和订书机是一个道理,现在光把结构设计好了,但是还差很多,比如材料了,粗糙度了,我现在能注意的地方就这两个,就是想知道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D:
这是挤压模具吗?靠圆柱挤压推动滑块横向移动完成挤压动作,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模挤压圆柱,圆柱挤压下面的滑块,将零件折弯。。。谢谢你,能好好回复的也就你了,要不冷嘲要不自嘲的 ...

如果只是折弯这么薄的铜片的话,而且做这样的动作,下压的力也很小,材料很一般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我的图片,如果我的理解没问题的话,是否就是下面的情况。

我会选大部分材料用铝合金,那两个圆柱有圆钢管的话,直接用圆钢管车光外圆就OK了,光洁度6.3,盖板直接用塑料板割一下外形就可以了。这样重量很轻而且成本便宜。你担心的光洁度,一般6.3就够用你的工况了。精度也不用太在意,只要注意槽高比铁板厚度多10~20丝就可以了。
这个装置感觉像一般公司里的小工装,用冲压模具这样的抬头太吓人了啊,楼主。

水平还有限,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不吝指教  :)

网友(点评):
是比铜片

网友(点评):
比铜片高 10丝 20丝,不是铁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挤压模具吗?靠圆柱挤压推动滑块横向移动完成挤压动作,是吗?

是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折弯这么薄的铜片的话,而且做这样的动作,下压的力也很小,材料很一般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我 ...

没错,你说的结构虽然和我的不一样,但理论是一样的
呵呵,我头一次弄这个,模具工装还傻傻分不清,只知道这是冲床上的。
你说的对我帮助很大,我还需看书多补充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