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极怎么车?

楼主(2013-10-22):
直径1mm,长度6mm,要求直线度0.002,材料钨铜
车的时候有点让刀,头部会大五到六个μ,调锥度没用,该怎么车?

网友A:
反向走刀你试试,这么高精度没玩过!

网友:
好高的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走刀你试试,这么高精度没玩过!

有点悬啊,我试试看!

网友:
还是无心磨吧,车的公差保证在0.002,行不??看看你的机床设备参数,本身工件小,很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无心磨呢

好像是不好磨才叫我车的!

网友(点评):
既然是电极,那么尾部一段就没要求了,可以加载外圆磨上磨啊

网友:
...好小的工件

网友:
有不有试过走芯机?

网友C:
直线度0.002是母线直线度还是轴线直线度?要求有点高哦。你的车床导轨够用吗?钨铜是什么材质?有色金属不好磨吧?容易加工硬化和变脆。头部大会不会是车刀装高了?

网友:
g根据自己的手感  轻轻的敲击小滑板

网友:
头部大,是不是有点让刀了?刀具搞锋利点,或者前面弄个加长,反顶尖试试。

网友D:
非要车吗?采用磨得方式便简单多了!有时候我们经常考虑问题钻牛角尖,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要车吗?采用磨得方式便简单多了!有时候我们经常考虑问题钻牛角尖,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昨天让磨床试了一下,不好磨,今天说还是要车出来!

网友(点评):
我们这边的电极全是磨出来的,包括发外的电极也是磨出来的。

网友:
用活动顶尖 试下  然后用线切割下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让磨床试了一下,不好磨,今天说还是要车出来!

这个不用考虑就是磨
车?牛叉·
你要注意的就是磨的工艺,速度和砂轮
这个材料我没磨过··就高手指点磨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线度0.002是母线直线度还是轴线直线度?要求有点高哦。你的车床导轨够用吗?钨铜是什么材质?有色金属不好 ...

车床是西铁城的,型号我不记得:L,性能没问题的,材料上标错了是紫铜,是不好磨,我现在用刚速钢车,磨损很快,磨一次刀只能车一个,车的好的话3个μ左右。。。,怎么改进啊?

楼主:
图纸应经改了,各位看一下!

网友E:
轴向2毫米2毫米的车 车好后修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向2毫米2毫米的车 车好后修光一下

标错了直线度0.002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车床是西铁城的,型号我不记得,性能没问题的,材料上标错了是紫铜,是不好磨,我现在用刚速钢车,磨损 ...

数控车来的吗?
1.精调车刀高度,并且比较一下走刀到不同位置高度是否还一样(床身水平)不一定是你的机床型号不够用,而是可能安装车床的床脚没调到足够车2um精度的东西
2.试试反向走刀,看看尺寸有否变化(头大尾小会不会变成头小尾大),如果有,也可能是冷却不足,可考虑用水性切削液,或者编程的时候走刀就走锥形补偿
3.车刀磨成平刃,前角要负后角要小,但是刀尖要缓,如果有水平可以试试刀鼻截出直线,这种加工一看刀痕就很能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如果是手动车床:
就用小拖板进刀而不是用丝杆走刀试试,小拖板可以摆动角度补偿锥度

网友F:
难加工的,用线切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加工的,用线切割呢

线割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车来的吗?
1.精调车刀高度,并且比较一下走刀到不同位置高度是否还一样(床身水平)不一定是你的机 ...

是数控车,机床水平没问题,车普通的东西可以车到2μ,车刀磨成平刃?你指的是刃倾角0度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让磨床试了一下,不好磨,今天说还是要车出来!

什么磨床啊,我这有外圆磨,无心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磨床啊,我这有外圆磨,无心磨!

用钻石刀试试!反车,多加冷却液!

楼主:
没有,估计老大不会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割不行啊

走心车,应该能搞定

网友:
Z向分段车车,然后在精光下。

网友:
楼上的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呢

网友:
要上磨床

网友:
走心机做非常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