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送料设备构思

楼主(2013-10-23):
一个短形圆柱体的产品的送料机构,长度40-100之间,直径30-100之间,振动盘不可行。求助,要求:大小高度均可调,占地位置越小越好

网友:
做漏斗,地下留一个圆棒直径*1.1的缝隙让其通过,缝隙大小可调

网友:
用料斗的话,那产品要先排列好来

网友:
6轴机器人+3D视觉系统,来料可以是随机姿态摆放,网上有的是视频,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网友:
产品规格范围跨度太大,也只有带3D视觉系统的机械手能胜任

网友:
槽型轨道

网友A:
说明白点~~是同批次的产品规格尺寸是一致的,还是每次都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混在一起的?什么材质的?表面损伤敏感吗?

网友:
问题不清楚不明确,不知如何帮你

网友B:
不知楼主有没有看一本叫自动送料机构图册,里面很多结构很不错。网上有电子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白点~~是同批次的产品规格尺寸是一致的,还是每次都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混在一起的?什么材质的?表面损 ...

每批次一样的,铝材或钢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有没有看一本叫自动送料机构图册,里面很多结构很不错。网上有电子版的。

谢谢,在哪下载,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筛孔选不同直径,在斗料+转盘选出不同长度。

不好意思,没有表达清楚,是批次不一样,大小才会不一样。同批次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哪下载,有链接吗?

同问

网友:
如果表机要求不高建议采用振动筛.

网友:
好像有一点你没说明白,是全要不同规格的筛选出来呢,还是只是送料而已

网友:
这个比较肯定难 钢的是否可以考虑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