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做了3天后修整出来的问题,请查看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3-10-23):
图片是砂轮做了3天后修整出来的问题,请查看什么原因造成的?

发现的时候Z方向已经把工件的端面都碰到了,所有尺寸测量均为合格!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A:
你的砂轮是不是用侧面来加工刀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砂轮是不是用侧面来加工刀具的??

砂轮Z向其实是30度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