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干扰问题

楼主(2013-10-23):
我有台伺服滤芯热板焊接机,上面有3台伺服电机驱动系统(配有减速箱),PLC是选用台达DVP-EH2系列的,没有接屏蔽线(准备接屏蔽线)。现在问题是伺服电机偏差很大,发出3000多个脉冲,误差却有1000多个脉冲。请知道的人告诉我下,还有台达PLC的DVP-EH2系列的中断程序怎么搞的?

楼主:
我知道这个有干扰问题,请问这个用什么办法好解决了

网友:
台达plc那个说明书里应该会有吧

网友:
检查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

网友:
先把屏蔽线接了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