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日本图中标注的含义,换成国标是怎么个标法啊?

楼主(2013-10-23):
大家请指教一下,这张日本图中标注的含义,换成国标是怎么个标法啊? 谢谢了。

网友A:
你这是借用国外的图纸吗?貌似是要仿制,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借用国外的图纸吗?貌似是要仿制,呵呵。

不是仿制,是要加工,就是不知道含义,请指教,谢谢……

网友B:
似乎是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粗糙度

加号后面的了解了 是光洁度磨削加工  前面的不知道了  追加说明:图纸是个销钉   指的部位是圆弧的位置

网友C:
看上去应该是粗糙度,具体的你可以网上百度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应该是粗糙度,具体的你可以网上百度一下啊

谢谢你的建议,后面的度娘给出答案了,前面四个三角形上面加日文的还不清楚!

网友:
是粗糙度,架G是要磨的,但两个加在一起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バフ 表面加工,镜面研磨加工的意思
四个花就得研磨加工了

网友(点评):
估计原图意思是虚线部分研磨加工4花,倒圆部分研磨加工3花。。。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指教,  受教了!!!

网友:
パフ :粉扑
バフ:擦光、抛光

推测为先研磨后再抛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