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带配合问题

楼主(2013-10-23):
各位好,学生有一事不明请教各位老师,设计中的公差配合是不是一定要查表?比如我有个轴要和一个轮子配合,我是不是必须要查表确定公差带和配合公差?可不可以自定义公差呢?如果可以,那自定义公差有什么不妥之处?还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标准的是经过理论和实践得来的,而自己定义的仅是理论计算得来,甚至没有计算的,只是拍脑袋。
这么说不是自己定义不可以,而是要考虑多些。
通常我们使用的公差在范围一般在标准范围内,个别情况是要自己计算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标准的作用就是为了简单化,让大家少走弯路。特殊问题也需要特殊对待。

网友:
通过计算,你可以在计算允许范畴内选择任何一种公差。但是有一点,在大批量生产中,你最好参考标准数值,以保证良好的良品率和效益。

网友(点评):
这个也很在理

网友:
啥基准、多大的尺寸、配合性质(动松紧),都有科学的计算和经验。自己搞出来的很难达到这些。

网友B:
可以自定义公差,没人规定不可以。
但你的自定义公差的图纸在外委加工的时候,外委加工厂也会把你的自定义公差折算到公差表里,看是哪个级别的公差,根据公差等级定加工价钱。坏处是加工厂能把价钱再抬高一点,好处是可以根据现有的轴和孔径精确制定配合

网友(点评):
这个很在理哦

楼主:
多谢各位,听你们这么一说,比看书好理解多了,谢谢!

网友:
标准的是有标准的道理啊

网友:
多标标,再结合实际就懂了,没什么死死的标准

网友:
关键是看数量,如果批量大,要根据使用要求,装配工艺,加工经济性等综合考虑来定合适的公差。如果数量小,主要考虑前两项,加工对对价格的影响不是主要的。

网友:
有些零件你需要买的话,最好是别自己定公差,非标准件不好买

网友:
一般按公差手册查。不过做得多了,也不一定完全按手册来的。比如:?+0.021/-0,你自定义为:?+0.02/-0,想比不会太影响什么吧。

网友(点评):
这种常见,我看有的图纸就是把第三位省略啦,保留到丝,再高普通的加工吃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标准的是经过理论和实践得来的,而自己定义的仅是理论计算得来,甚至没有计算的,只是拍脑袋。
...

选择手册的推荐配合
要计算的话,怎么计算,可否举个例子

网友:
公差配合 标准的 孔 与 轴 有道理的,具体加工中也是重要的参考,具体配合还和自己加工出的零件 粗糙度有关

网友:
标准的是从经验里得出来的!很实用!但是标准的公差在某些行业里不能用,例如我以前干的甲板机械行业,因为那些机器经常要接触到海水,这样会对配合面进行腐蚀,所以如果按照标准的公差去做,这些配合面早就腐蚀锈死,转不动了!所以这个行业有自己的经验配合公差!由此可见,行业不一样,公差的规定肯定不一样,一定要活学活用!

网友(点评):
只能说明咱过的标准不全,不同的行业也应该有相应的标准或者经验补偿公式

网友(点评):
是的!手册上是一般情况的,每个行业也有自己的标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选择手册的推荐配合
要计算的话,怎么计算,可否举个例子

这个工作中我还真没计算过,自己倒是算着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定义公差,没人规定不可以。
但你的自定义公差的图纸在外委加工的时候,外委加工厂也会把你的自定义 ...

多谢,一谈到价钱问题,我就对标准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作中我还真没计算过,自己倒是算着玩过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工作这么久啦,我还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工作这么久啦,我还不知道怎么算

回头我找找看吧,其实我计算一般,也就有时练练手,工作中也就核算功率。

网友:
告诉你,美国公司的图纸很少标那种标准公差,而是根据设计要求标公差。中国做图是从欧洲学的。

网友(点评):
德国的工业是非常精地

网友:
同意楼上们的建议,标准都是经验总结的。

网友(2013-11-23):
方便,增强其使用的互换性,方便维修

网友(2014-04-02):
必须严格按照手册来,这是标准。

网友:
按标准来的好处就是.设计.加工.装配都能通用.以便于对设计进行优化和维修.其实就是提高适配性.可以节省很多资金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