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用量对断屑的影响-以车床为例

楼主(2013-10-23):
断屑一直是加工中的难题,以车床为例,切削参数对断屑的影响怎样呢,欢迎各位大侠参与讨论

网友:
我以前也发过这样的帖子,我发现貌似进给量越大,背吃刀量越大好像切屑越粗,一定范围貌似能被断屑槽弄断,当切屑太粗以后断屑槽断不了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帖子,但上网查阅有关资料是说减小转速,减小背吃刀量可以提高断屑效果

网友:
线速度越高越容易出带状切屑。
进给速度越慢越容易出带状切屑。
切削深度对切屑形状影响最小。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切削深度 进给速度 转速  依次重要

网友(2015-06-01):
减小刀具前角;增大主偏角;在主切削刃   上磨出负倒棱;降低切削速度;加大进给量以及改变主切削刃形状等都能促使切屑折断。但是,采取这些方法断屑,常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如生产率下降,工件表面质量恶化、切削力增大等,这种方法,在自动线上很少采用,有时只作为断屑的辅助手段。   此外,采用切削液可以降低切屑的塑性和韧性,也有利于断屑。提高   切削液压力更能促使切屑折断,孔加工中,有时就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
短屑与切削用量有很大关系 断屑槽的形状 宽度 和深度也有很大关系 粗车卷屑槽宽而浅 精车 窄而深

网友(2018-06-25):
我现在有个SPHC材料,加工余量0.4节拍22秒。这么弄都不断削,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2019-05-23):
与材质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