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排削槽的钻杆怎么出图?

楼主(2013-10-23):
请问带有排削槽的钻杆怎么出图啊?没有出过好纠结。

网友:
应该是一个槽的截面,一个螺旋角,但是要注意你从那个位置开始开槽,这个槽与前面的槽要对的上

楼主:
嗯,这个已经考虑过了,但不知道工程上怎么出图的,不知道您有没有可借鉴的图纸啊?

网友:
图上标大径,小径,螺距
技术要求上标螺旋升角,旋向,线数

网友:
主要参数标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