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2012工具菜单栏消失问题

楼主(2013-10-23):
我的CAD2012的工具菜单怎么全都没有了,如何才能找出来呀。请大神帮忙谢谢。

楼主:
变成这个样子了,请教如何恢复

网友A:
你这说白了就全屏视图,点ctrl+0就能恢复了

网友:
三角图标调成cad经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白了就全屏视图,点ctrl+0就能恢复了

我试了一下没用的

楼主:
图标旁边的下拉列表,只有菜单显示和隐藏,也不起作用
javascript:;

楼主:
在这里也找不到空间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