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预防焊缝开裂?

楼主(2013-10-23):
公司有一零件,需要将一锻胚件焊接在在一Q345的板件上,焊前预热的,焊后条件比较简陋用石棉包的保温的 ,焊缝还是开裂的。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材料不对啊

网友:
你预热到多少度?建议预热到300度你可以试试!

网友:
锻件什么材质?预热温度多少?焊条牌号?焊接长度?都说出来。

虽然焊接只知道点皮毛,但这是基本要说的

网友:
焊接材料选用是否对?预热是否对?板件是否太厚?开坡口是否符合标准?焊接材料是否假冒?Q345是否正规钢厂生产?

网友(2013-12-16):
哥们 你说的太笼统了!关键是焊条和加热温度

网友(2016-07-19):
段配件是什么材质,焊材用什么?

网友(2016-09-07):
345应该是比较容易焊接的材质了,那就是锻件台挑剔

网友:
一次不能焊的太厚,分层分道焊接

网友(2016-11-14):
问题不够详细

网友(2016-12-29):
锻件焊接热影响区较窄,常规ER50-6焊丝无法保证焊接强度,需选用焊接强度高一阶的焊丝。焊前预热,熔池清理打磨干净,打底宜用碱性低氢焊条,采用手动弧焊。如果规格尺寸允许,建议加工U型坡口,确保焊接熔根;每道焊层都有打磨氧化面进行清理;焊接后及时保温。希望能解决焊缝开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