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硬度检测问题

楼主(2013-10-23):
图上2处渗碳要求层深1-2mm 硬度HRC56-63 ,如何检测层深是否合格以及表面和内部硬度合格,用塔形试验的取样方法,车1层打一次硬度可以么?

网友A:
好像不能车吧,得用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车吧,得用磨床。

磨床磨了之后会不会影响硬度啊?

网友A:
当然会了,和你用车床一个道理检测,车床车:这个硬度HRC56-63一般车刀不好车,磨床表面光洁度好,对测试硬度误差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了,和你用车床一个道理检测,车床车:这个硬度HRC56-63一般车刀不好车,磨床表面光洁度好,对测试硬 ...

那怎么测量内部硬度能使误差尽可能的缩小?

网友A:
http://www.docin.com/p-383581016.html
你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多打几个硬度点

网友A:
你这个零件壁厚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零件壁厚是多少

中间渗碳地方时Ф30,左端使Ф16,中心通孔Ф9,Ф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ocin.com/p-383581016.html
你可以看看这个

好的,谢谢

网友B:
直接渗碳淬火即可,为何要高频?至于表面及心部硬度,用切割机切开制样,层深看图要求是金相法还是硬度法?心部硬度也要看要求测试点在何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渗碳淬火即可,为何要高频?至于表面及心部硬度,用切割机切开制样,层深看图要求是金相法还是硬度法? ...

高频淬火啊,金相已经做了,现在就是为了检测渗碳层任意点的硬度是否合格,怎么处理零件检测的出的硬度误差小,切割零件产生的高温对硬度有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