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旋转腔的气动进刀结构求教

楼主(2013-10-23):
图中这个结构我没实际用过,来请教其可行性,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怎么改进才能实现?
两端是骨架密封圈,外圈接气路,中间的轴电机带动连续旋转,工件来后,电磁阀控制通气,通过活塞推动下边的刀架径向进刀进行车槽等。

有个剖面线错了,更新了下

网友A:
气口通气后,你的刀架是出来了,但是你如何保证刀架在工作时不发生转动呢?
还有你车什么材料?你活塞面积很小,整个刀架的退出力很小,我很怀疑刀头能完全车进材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口通气后,你的刀架是出来了,但是你如何保证刀架在工作时不发生转动呢?
还有你车什么材料?你活塞面积 ...

谢谢回复。刀架下边还有导向槽,不会转动。工作内容是车槽深0.5,1宽,和倒角C0.5,切削量很小,力不大。关键是对于这个旋转气压结构没有使用经验,特来求教用骨架可以还是必须要用机械密封,这里毕竟空间有限。

网友:
骨架油封用来密封气体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