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件坯料如何定制?

楼主(2013-10-23):
求助,此件坯料如何定制?
外形尺寸1330*1330*630。
如果定锻打件,坯料重量达8吨。
铸造件重量预估在3.5吨,但是铸造缺陷不被容忍。
控制这个单件坯料的毛坯重量,求论坛大神给出建议。

补充内容 (2013-12-10 10:35):
换了台60T脱模力设备,一次性脱模,OK

网友A:
你现在要找一个你厂里懂技术的,请他上来,俺与他聊,你在他边上看着,看一下午,就可以看懂,你现在对这个东西没有概念,没法往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要找一个你厂里懂技术的,请他上来,俺与他聊,你在他边上看着,看一下午,就可以看懂,你现在对这个 ...

大侠说的是,但我们公司确实找不出可以和您对话的人。
我不懂锻打,铸造也只知道皮毛

这个工件是铝合金低压铸造的上模,四个角是为了避免难以加工的状况切开后制作镶件镶入。
而且仅此一件。
工作温度40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是,但我们公司确实找不出可以和您对话的人。
我不懂锻打,铸造也只知道皮毛

你厂里必须要有一个大概能玩的家伙才行,要知道有多大的涨力,才能知道材料的要求,

下面才能知道该用多大的钢锭?如何镦拔到你要的尺寸,如何将多余的料打出来,

知道整个过程,才能大概匡算你这个东西的寿命,因为锻造比与价钱有关,否则你玩不了几件就‘爆模’了,你厂子也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厂里必须要有一个大概能玩的家伙才行,要知道有多大的涨力,才能知道材料的要求,

下面才能知道该用 ...

您说了两句,我就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了。

可以这么说,我们在锻打上没有经验,完全得听供应商的。

并且这个件仅一件,供应商也不会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做,也是完全凭借经验的。

咱厂做这个是有些盲目了。羞愧 啊

网友(点评):
内压力0.3M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了两句,我就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了。

可以这么说,我们在锻打上没有经验,完全得听供应商 ...

这么大的件,你把它‘推出去’吧,甭砸在你手里,你老板到时候会怪罪你的,你也没法承担这个的损失,这东西很贵的,光写一个技术协议,就好几十页,特复杂的,

在我这里玩这个,写数据的时候,把重机厂的锻造主任都找过来,推敲这些数据,给客户,要保证寿命的,不懂这些的,玩几次就‘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件,你把它‘推出去’吧,甭砸在你手里,你老板到时候会怪罪你的,你也没法承担这个的损失,这东 ...

铸铁的话,做这个大家伙就颇费力了。
铸铝,400℃,锻打材质,能几次就玩“爆"?
不懂,求大侠给点思路

网友(点评):
这个内部是有压力的,高温,有压力,内腔体积很大,计算一下就知道,内部压力产生的应力很大的,

网友(点评):
根据内压算出最小壁厚,这个我明白。假如已经按照要求设计好铸造模具的结构,还有什么地方没会使得几次就“爆”?

网友(点评):
压铸模具挺复杂的,材料也复杂,寿命因素有热裂,脆裂,内表面‘掉块’等等,就是专业人士说这个,也特复杂,简单说,根本没法说,光材料H13的冶炼,铸坯到锻造,热处理就一大堆东西,简单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铁的话,做这个大家伙就颇费力了。
铸铝,400℃,锻打材质,能几次就玩“爆"?
不懂,求大侠给点思路

准备用40Cr材料来做铸钢件。

铸造完成后调质处理一下,不太清楚加工性能。

网友(点评):
用40CR你就死定了!

网友(点评):
要知道你这压铸件的温度是400度。什么概念知道吗?40CR一下就退火了!

网友(点评):
所以总是说我们的工程师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如果你好好的学习了金属材料与热处理的课程,就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40Cr材料来做铸钢件。

铸造完成后调质处理一下,不太清楚加工性能。

看来,还是不信,摸着石头过河,期待楼主反映每个阶段结果?

网友:
为什么不安非标零件来做

楼主:
40Cr的退火温度高于400℃,应该在550-600之间,这种低压铸件我们的量在1万只以内,40Cr的Cr合金含量控制在下线,韧性有所提升,铸造断裂的情况大大降低。如果是高压铸造,这样的材料选用就不合适了。

我们通常选用HT500做坯料,该铸造件的壁厚为30-50mm左右,使用寿命为5000次,满足公司的批量需要。

这个成本老板控制的很死,必须在5万块以下搞定,所以没有考虑其他的材料

不是很懂,还请赐教

网友:
好深奥啊 呜呜

网友:
哇,好大的一个零件,一般铸造方法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哦,可能要用特种加工吧!

楼主:
最后选了ZG270-500,要求C含量在0.35%左右。

泡沫已经做好,马上开炉。

网友:
噢,长知识了。

网友:
铸钢件是必须的,但感觉壁厚还要加厚些。

网友:
希望楼主后续更新。对这种东西很感兴趣,希望能学习一下。
这种大东西玩起来真的难度很大,对材料和工艺都要非常了解的人才敢下手做。

网友:
可以锻打,用模锻吧,应该可以,我的同学在外地见过直径4米的法兰!

楼主:
嗯,东西马上就要回来了,期待。

楼主:
上图,
泡沫和铸造件

接下来的工作:
        粗加工毛坯-热处理-精加工
        附铸试棒性能、成分检测

如有可能,继续上图。

网友:
如果你当初就吧老板只 限制了5万的条件说清楚估计 很多人不会参与帖子 可怜的理论与现实

楼主(2013-12-03):
快加工完了,中旬应该能出产品。呵呵

楼主:
产品出来了一个。

产品卡在模具里了,烤着呢,

脱模角略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