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淬火零件的加工工艺该如何安排

楼主(2013-10-23):
各位大侠,有一个问题请教:
                                    我现在在做一个零件,是一个回转体的底座,它的外圆直径26,有2丝以内的精度要求,内孔直径18,有10丝以内的精度要求,而且它还要求需淬火处理,HRC45-50。我如果淬火前把尺寸做到位,那淬火后上述两个尺寸会因为零件变形而超出公差要求,如果先放余量,淬火后再去内磨和外磨的话,这个太耗工时,也提高了成本。请大家给我提提建议吧!谢谢了

楼主:
像类似这种需淬火的零件,一般这个热处理工艺是放在哪个阶段为好啊?

网友(点评):
一般放在粗加工之后,精加工之前。

网友:
淬火之后再精磨到要求尺寸公差内,

网友:
只能淬火后加工了,淬火后会变形的,外圆公差应该保证不了的

网友:
什么材料?最好有图,看产品的结构!

网友:
除非你能专门分析出淬火后尺寸的偏差 然后再淬火前就进行补偿 淬火后正好直接达到尺寸 不然就只能先淬火再精磨了

网友A:
严格来说,是要先稍放余量加工,再淬火,再精磨的。
特殊的情况,我听说过凭经验估算出尺寸直接精加工,然后淬火,满足尺寸的,没有亲眼见过。

建议楼主还是按常规来办,特殊的情况要看零件的对称性还有热处理工艺高手帮忙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是要先稍放余量加工,再淬火,再精磨的。
特殊的情况,我听说过凭经验估算出尺寸直接精加工,然 ...

经验是实验出来的,有个做齿轮的师傅是这样说的,他们的花键,就是过凭经验估算出尺寸  淬火,尺寸到位。不过这个热处理一定要自己控制,要不不好控制的。

网友(点评):
那也只是要求不高的花键,热处理影响的因素石在太多,经常会出现意料意外的事情。

网友:
同求,上次一个轴套淬火处理后没有办法急用用砂轮打磨了很久,建议淬火后上精磨,淬火变形不好控制!

网友:
建议淬火后精磨。你这个比较薄,变形量可能会很大。
另外,内孔10刀公差如果粗糙度大于0.8,建议留小余量精车(放心车的动)——内孔太小,不好磨,成本也高。

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可以氮化。但是要看你的材料。

网友:
可以车啊

网友:
看你使用什么材料,材料不同它的缩水也不同,我们有一个产品是有内外丝扣要通止规的,材料是Cr12MO的,淬火处理,HRC58--62度,我们就是抛了0.1的量,很好

网友B:
淬火后精加工,以车代磨。现在有中新刀片能加工HRC60的工件

网友(点评):
大哥,可以把那种刀具的名称,型号告诉下我吗?谢谢了

网友:
精度要求较高,需淬火后再进行精加工,如果数量加多的话,可订制管材减少粗加工时间

网友:
11楼说的在理可以渗氮。
另外楼主2丝的东西还想采用不精加工的方式降低成本也太黑了吧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今后可能有量,所以得想方法,尽量节约成本

网友:
淬火后不一定需要磨的,磨太慢!

网友:
就是、啊,先粗车放余量,然后淬火精磨

楼主:
客户说材料可以用40cr,或是用cr12代替

楼主:
真空处理啥意思呢?

网友:
要看材料,如果可以做真空处理的话0.1的公差是没有问题的,0.02还是得磨,磨外圆就方便了。
如果不能做真空的话,只有安步来了,留量再磨。
如果长度不长的话也可以精车啊。

网友:
一般淬火后,外圆都大,内孔也,整体都回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淬火后精加工,以车代磨。现在有中新刀片能加工HRC60的工件

T726 YT30还有陶瓷刀车淬火钢都可以的

网友:
"回转体的底座"   要是能上无心磨的话,磨一刀很快的。

网友:
先粗加工,留出淬火余量,淬火完了再精车精磨,或者换成不需热处理的材料

网友:
楼主还是把图纸贴上来,这个工艺得根据材料,批量,产品结构等来安排的

网友:
HRC45-50度直接车就可以了啊,我们这60度都是车的!

网友:
楼主不考虑批量可以直接车出来,批量最好是精车后磨下外圆(无心磨很快的)。或者有哈挺之类的好床子直接车也行。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个结构件,淬火就是最终热处理状态了,马氏体组织,能用吗
才疏学浅,还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空处理啥意思呢?

真空热处理是真空技术与热处理技术相结合的新型热处理技术,真空热处理所处的真空环境指的是低于一个大气压的气氛环境,包括低真空、中等真空、高真空和超高真空,真空热处理实际也属于气氛控制热处理。真空热处理是指热处理工艺的全部和部分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的,真空热处理可以实现几乎所有的常规热处理所能涉及的热处理工艺,但热处理质量大大提高。与常规热处理相比,真空热处理的同时,可实现无氧化、无脱碳、无渗碳,可去掉工件表面的磷屑,并有脱脂除气等作用,从而达到表面光亮净化的效果。 ------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