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某主机厂的设备,这个方案最后被自己否定了

楼主(2013-10-23):
需要搬运的东西直径500-900mm ;重量15-50KG;厚度:110-330mm,需要搬运到一个彼此直径没有间隙的狭小空间内摆放。
具备全自动功能,要求比主线生产节拍快20%以上。

这是一个没有加工的夹具,最终没有采用这个方案,大家认为这个东西最大的限制因素是什么。
这是用来搬运轮胎的,国内某主机厂的设备,我设计了好几个方案,这个最后被自己否定了。

搬运机器人要走V5000(接近4m/s)的速度,轮胎最重的有50KG,自己写过一段模拟程序做各个节拍分析。

轮胎高速搬运夹具

轮胎高速搬运夹具

夹具的三个状态

夹具的三个状态

装配示意图

装配示意图

轮胎夹持效果

轮胎夹持效果

机械手安装连接板

机械手安装连接板

气缸安装铝垫板

气缸安装铝垫板

定距线性轴

定距线性轴

气缸安装底板

气缸安装底板

气缸导柱

气缸导柱

轮毂平衡压板

轮毂平衡压板

夹具芯轴套

夹具芯轴套

夹具芯轴

夹具芯轴

支撑爪-1

支撑爪-1

支撑爪-2

支撑爪-2

护垫

护垫

  • · 基础|主题: 795, 订阅: 90
  • · 采用|主题: 924, 订阅: 40

网友A:
不知兄台机械人的图纸能否共享,像找份机械手的图纸来练练手,顺便看看里面的结构

网友(点评):
自己可以设计简易机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兄台机械人的图纸能否共享,像找份机械手的图纸来练练手,顺便看看里面的结构

机械手模型来的,没有内部结构,都是从机械手供应商公司要过来的一个IGS文件,要模拟要用他们的专门软件写程序的。厂里有好多机械手,没拆过,不过自己倒是知道是什么结构的,其实主要还是要会各种齿轮设计,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和运动计算就好了。各轴联动程序上他们有自己的算法,这个我只会用。

网友(点评):
这种外观模型的三维,登陆它们网站,一般都有提供下载的。

网友B:
1 四个气缸的同步问题,不太好解决
2 突然断气的问题,需要加单向阀,气压不稳定的问题,还需要加气压检测,气压降低就报警。总之,安全稳定性较差

网友(点评):
气缸加自锁调速阀

网友(点评):
气缸换电缸,电缸很稳定,但是价格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四个气缸的同步问题,不太好解决
2 突然断气的问题,需要加单向阀,气压不稳定的问题,还需要加气压检测 ...

悬吊类负载,气动夹具的,我们都会采用速度控制阀/带先导式单向阀
SMC的是ASP_30F系列的,这个一个阀并不贵,它带断气自锁功能的。
电磁阀一般采用五位三通中封式的。这个基本上是行业标准了。
关于气压不稳定,我们所有设备气源接过来就是一个组合三联件,直接安装了一个模拟量的压力表,气压不到工作范围设备是不会动作的。比如我工作压力0.4MPA就满足了,我们设备的工作压力会设定在0.6MPA,这样就解决了气体由于消化导致气压波动问题。同时,单向自锁的阀,只要夹具夹住了物体,就是马上断气,也不会有安全隐患。
关于气缸同步问题,气缸是靠直线滚珠导柱导向的,螺栓刚性连接,气缸连接处都是浮动接头,滚珠导柱具备一定的机械刚性同步的功能,这个也不是问题。

因为客户是汽车主机厂,要求都很高的,品牌都指定的。气动元器件只能是FESTO或者SMC,要有气源处理设备,控制元器件一定要进控制箱,要有各种人机交换界面。

我不是因为这个否定掉这个方案的,问题不在气源上。

网友(点评):
你见过五位三通阀

网友(点评):
三位五通阀,中封式,写的有点小问题。。。chenning看的真仔细。。。

网友C: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楼主,很多东西你光懂原理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很多东西即使你知道大致的结构,不过有些细微的小设计你兴许不会知道,因为这玩意得拆了才看得见,而这往往就是一个结构的精巧之处。原理大致都差不多,但是设计加工出的结构千差万别,总会在细微处有些不同,而这些细微之处往往会影响到机构的加工精度。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刚刚拆了台台钻,发现里面有很多设计精巧之处,左旋特殊螺母,双螺母,内六角可调螺钉等等。在拆完这些东西之后,往往需要进行一些思考,是哪些东西保证了这台设备的加工精度,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可以提高他的加工精度。依我的愚见,拆完之后并不是立马装上去,而是反思这台设备设计的精妙之处与笨拙之处,想办法改进这台设备,在想好如何改进之后,着手进行改进工作,这样你对这类设备的理解会高于其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楼主,很多东西你光懂原理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很多东西即使你知道大致的结 ...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这个夹具我做了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结构,周末去安装咯,效果还不错。
我发这里只是让大家讨论这个结构的缺陷,当然是我自己有认为它有某些缺陷的。
我是做产品开发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悬吊类负载,气动夹具的,我们都会采用速度控制阀/带先导式单向阀
SMC的是ASP_30F系列的,这个一个阀并不 ...

三位五通阀,实在不好意思,最近经常打错,误导大家了,Sorry.

网友(点评):
切记,这种锁类的阀,中位要Y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悬吊类负载,气动夹具的,我们都会采用速度控制阀/带先导式单向阀
SMC的是ASP_30F系列的,这个一个阀并不 ...

1 这套机器人治具有一个较明显的问题,治具是否卡住轮胎没有确认信号,因为要兼容不同孔径,无法通过大气缸上的磁开关来检测。从控制角度来说,不够严谨。
2 夹持时接触面太小,对轮胎接触处有擦伤。
3 治具总体长度太长,并且都是通过螺钉上下连接,在加速情况下,治具力学稳定性较差。应该考虑机器人最大加速情况下的受力。

网友(点评):
1.少数几种差别明显的话可以通过磁性开关检测;2这点我没想到,哈哈3.我猜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点评):
果然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D:
夹持部分单薄,不易润滑。

网友E:
这个结构不好,气缸要对抗负载,一旦管路脱落或者漏气,卡锁结构在负载作用下就自己解开了,轮胎会被甩飞脱,这样的结构在安全要求高的场合时不允许用的。
我们一般使用转折摆臂的方式托住轮胎外圈,气管拔掉后摆臂也会停在原位置。如果你能让你的气缸撑爪自锁(比如利用连杆机构的死点,或者其它传动机构的自锁功能,甚至带锁气缸),那也是可以的

还有你的机器人岛,这样的框架底座也还可以,不过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一般用柱台结构,相当稳固,调整换向也很方便。

网友F:
整个夹具的侧向抗弯貌似都在这四个顶紧气缸柱上啊。如果节拍太快的话,是要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这套机器人治具有一个较明显的问题,治具是否卡住轮胎没有确认信号,因为要兼容不同孔径,无法通过大气 ...

这个我认为它是一个小问题,因为磁性开关是范围感应的,这个东西真的不够严谨,我们从生产线上是可以直接有数据传递过来当前要搬运的轮胎的具体参数的。能拿到每个当前搬运的轮胎的各种数据,只要给了型号,我们就可以通过标定的形式来做。
这个问题我即使知道当前的车轮规格,自己算出参数值,但是由于大气缸是通过三角函数值转化成位移的,轮毂孔径变化了5毫米,气缸活塞杆也只变化了一个很小的尺寸,磁性开关是没法检测当前轮胎和前面设备传递过来型号是否一致。
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装一个高精度的直线位置传感器,在小气缸的旁边,然后直线位置传感器的磁块固定在压胎盘导向柱上,我根据压胎盘的位置来判断车轮是否夹紧。这个并不一定要进过复杂的计算,咱们可以才有标定的方式确定每一款轮胎夹紧的状态,程序上用范围值确定夹紧状态。
这还不算根本性问题。只是需要动脑解决的一个小麻烦,设计过程中经常会有各种小麻烦,要懂点电器控制就能想到解决办法了。

我发这个贴,我就是想看大家能提出多少认为是问题的,然后我看看哪些我能解决的并且给出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夹具的侧向抗弯貌似都在这四个顶紧气缸柱上啊。如果节拍太快的话,是要出问题的。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首先计算最大速度停止和气动的惯量,然后折算成力倒每个导向柱上,你看,我这个东西是各个方向均衡的,
由于启动停止产生的偏载作用于正中的,并没有杠杠放大作用,力气很是很小的。如果担心导柱使用久了出问题,加大一点就好了,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影响安装和实际成本的增加。
大侠认为呢?
这不是我否定它的原因。

网友(点评):
我想不应该这样算,因为导柱的受力永远是第二位的,即压缸柱形变后才到导柱。原因很简单,导柱是一个间隙配合,压紧缸是一个紧配合。第一时间止动力会通过压盘直接传到缸柱上。所以,如果高速的话,时间长了

网友(点评):
夹紧缸单侧是要加重磨损的。

网友(点评):
但说实话,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这是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柔性机构解决,不至于否定方案。

网友(点评):
莫非否定的原因是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持部分单薄,不易润滑。

夹紧本身呢,是不需要润滑的,中间的导杆心轴我采用自润滑无油铜套导向就好了。
支持部分倒不是单薄,我可以用高强度钢热处理制作,大家一般用Q235,45#钢制作。这个玩意支撑当然不能用它咯。
高强度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提示:再往更进一步想,你差不多想到了问题所在。
         这个东西我由于两个原因否定掉了它。

网友(点评):
5毫米肖轴3根50kg频繁运动应该是单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夹具的侧向抗弯貌似都在这四个顶紧气缸柱上啊。如果节拍太快的话,是要出问题的。

恩,这个真的不是问题,气缸都是浮动接头的连接,大侠可以画个简单的图,假设导柱的间隙0.05mm,压胎盘和支撑爪只要微微倾斜一点点就把作用力作用到导套上了,并不会磨损气缸的活塞杆和密封圈,这个东西气缸刚性连接是会有你说的问题,加了浮动接头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结构不好,气缸要对抗负载,一旦管路脱落或者漏气,卡锁结构在负载作用下就自己解开了,轮胎会被甩飞脱 ...

现在有断气自锁的接头,不存在断气飞出去的问题,就是先导单向阀速度调节阀。我经常把他用在垂直类气缸上,拔掉气管都动不的,这个和气缸缸径有关系倒是真的。
这个机器人安装底座可能我话的图比较单薄了,我实际用的是200x200x10T的四个立柱焊接的,上下地板是50T的钢板,底座就700KG了,调试时候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断气自锁的接头,不存在断气飞出去的问题,就是先导单向阀速度调节阀。我经常把他用在垂直类气缸上 ...

你所说的“先导单向阀速度调节阀”就是气控单向阀,比普通的接头多一个接口,类似于液压系统中的液压锁,安全性要高一些,但是有漏气的风险

网友B:
在机器人卡上轮胎后,大气缸需要承受一定力矩,这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很多社友都提到了。好的机构应该是轮胎越重越不容易脱离,而气缸只是一个触发机构。下图是重型盘类的吊装卡具:

网友(点评):
大俠說的是~

网友G:
楼主用的是6640的机器人吧,你这个案子的运行速度确实太快,如果工件仅作平面搬运的话,建议用四轴460的机器人,工作半径2.4M,如不够的话可以用660的机器人,半径3.15。夹具不是问题,这种案子很成熟,关键是节拍。

网友:
楼主是真正做实事的人,敬重一下!

网友H:
夹具芯轴的3个孔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夹具芯轴的3个孔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很好加工的,都不干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是6640的机器人吧,你这个案子的运行速度确实太快,如果工件仅作平面搬运的话,建议用四轴460的机器 ...

我用的是6640-185的,大侠对ABB机器人用得不少吧。用4轴试过,会碰容器,没法只能用这款。生产线不能停线啊,停线一分钟总装厂要罚款几万块。

网友I:
路过,没什么想法和建议提供给楼主,我也是做非标治具的。呵呵,有时间希望可以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机器人卡上轮胎后,大气缸需要承受一定力矩,这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很多社友都提到了。好的机构应该是轮 ...

大侠你类型的夹具其实对于我的工况条件线无法使用,他们轮胎是彼此接触的,夹具都没法张开。
其实真对漏气,气压不够,在气缸上是可以检查的。
我们也会用到一些场合。
就比如说,如果我用这个夹具,真对这些安全隐患,我会采用如此方案解决。
气压检查入口压力,设备低于某个压力自动停机,
直线气缸主气缸上的动作退回的气管上接一个模拟量的压力传感器,几百块钱一个,用于检查气缸驱动气管的实际压力,当出现漏气时候,压力值会比较低,我设备就能报警提示,并且停机。这机械上的安全隐患采用了电器信号来检查,同时带有反馈功能在HMI上显示。
主要还是容器空间限制住了,不然我也不会想很多方案,这个结构是有先天缺陷的,最后没采用。
仁兄所提的是一些问题,但是基本上完全可以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路过,没什么想法和建议提供给楼主,我也是做非标治具的。呵呵,有时间希望可以聊聊。

朋友多,路好走。
我发出来是让大家发表对它的看法,看看大家和我的想法会不会一致。因为自己这某个行业比较熟悉了吧。
我实际上做了其它治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很好加工的,都不干涉的

我们设计的一台焊接设备也是类是工装,不能加工,楼主能否想说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设计的一台焊接设备也是类是工装,不能加工,楼主能否想说怎么加工???

你可以采用分度头加线切割,也可以找分度头的铣床啊,这个不是什么复杂结构啦。不知道你的东西什么精度。普通车、铣是没法加工,加一个分度头就好了。

网友:
感觉夹持机构不是很妥当。
1 大气缸缩回夹紧物体,没有反馈型号给小气缸。
2 夹持机构有可能夹不住轮胎。

网友: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销轴处,与垂直方向力夹角较大,受力较大,磨损后,在气缸相同位移下,会影响角度,导致夹持力不够

网友J:
50KG 4M/S在机器人选型上成本就很高,这只是简单的搬运,本身动作都很成熟了,再加上治具控制与成本,设备的利息都可以支付两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了,几年回本就不用谈了,在加上维护成本,商人言利被否定是绝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采用分度头加线切割,也可以找分度头的铣床啊,这个不是什么复杂结构啦。不知道你的东西什么精度。 ...

分度设备可以加工你的零件,如果上面的孔位是加工时相互干涉!

网友:
本帖很活跃呀 顶一个 向大家学习

网友K:
本帖不只是活跃,而且回帖基本都很有营养,楼主的对应也招招在理,可见应该在方案论证阶段都有想到过这些。
这一年都没做设计了,我也凑个热闹随便搓一下,不要见效。轮毂的设计和生产不会考虑之后的搬运(DesignForManufacture),那虽然夹具的平衡压板下表面为定位基准,但加紧后由于轮毂表面的接触点/线是不平的,由于平衡压板不是柔性的,轮胎就会整体倾斜,而这个倾斜是不确定的随机因素所以无法通过机械手后端的自由度补偿,也就是不能标定出来。当然,轮毂本身应该是有技术参数来表征这个不平整度的,通过换算出来的XY向偏移能否满足“相互间毫无间隙”的堆叠了。
瞎扯扯的哟,如果不能满足间隙要求,根据描述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1)压板增加柔性并有至少3点反馈(内部)给机械手做相应调整(2)增加“找平”步骤,但还是要有反馈(外部)给机械手补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本帖不只是活跃,而且回帖基本都很有营养,楼主的对应也招招在理,可见应该在方案论证阶段都有想到过这些。 ...

大侠所说的情况出现不平衡现象,看装配图,我的压板前面还是装了一个PU材料的板,这个材料就有一定的柔软性。
其实这种结构都是采用了点接触,上面由于轮毂形状多而且接触面不是平面,并不能保证是面接触的,刚性材料接触面会是一个线接触,装PU软板就是为了增加一定的稳定性,让接触面大一点。控制上都是先把大气缸把爪子撑开再驱动小气缸的,基本上是不存在不稳定的状况。

大侠考虑到了轮毂的接触,离最根本的的原因很近了,再考虑深入一点就是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J:
50KG 4M/S在机器人选型上成本就很高,这只是简单的搬运,本身动作都很成熟了,再加上治具控制与成本,设备的 ...

大侠可能不了解汽车行业吧,其实汽车行业很多工作都可以用人代替的,为什么生产线上全部是机器人。
机器人不会累,不会请假(设备坏了除外),稳定性高。自动化是个趋势。
你想想,一个班生产3000个,50KG一个,如果是工人,一天的搬运量是50吨,这个活是没技术含量的,工人能拿几个工资?
多了其它员工不乐意,少了没人干,这个是真正的体力活,重复的机械动作,还有橡胶臭。
当然中国不缺劳动力,还是找得到人干。

汽车集团的一级供应商都应该知道耽误总装厂一分钟的罚款是多少,是按多少万来计算的。(他们给你算生产线多少人在等你,它一分钟的利润是多少,然后罚款,罚款当然有看人情,但是这个是很严重的)
有些进口设备坏了,一天1万的服务费你也要请老外过来。

网友L:
1、三爪夹爪好像不能自锁,考虑气体有可压缩性。4个气缸出力,有将三爪夹爪压松的趋势,按楼主的图纸看,63拉侧出力小于4个32缸压侧出力,看图上的连杆结构,用45度夹角大概估算,连杆的最大提升力与63气缸拉侧出力相当,所以这个机构根本提不起来轮胎。
2、三爪夹爪与轮毂角度接触,轮胎要加一个对中心的动作,中心对不准,夹爪撑开时就会有一个自动找心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否实现,实现不了的话压盘压下来,爪杆就受弯矩,或接触不好,轮胎歪斜。
3、夹具受力最重的基本都在中间夹具芯轴套,还附加了夹紧气缸的力,平衡压板与夹具芯轴套间大间隙配合,弯矩完全加在夹具芯轴套上。水平运动时加减速,轮胎是否会有旋转趋势,夹具芯轴套螺纹没有防松结构。

建议,若空间允许做成3爪的抓轮毂的幅板间的窟窿。若一定要抓中心孔,可以把爪做成外翻式,类似气动齿条或连杆驱动控制爪的外翻与合拢,外翻就翻到死点90度,合拢就是一根杆,压紧的话可以用夹具芯轴套做导向,夹具芯轴套加大直径气缸装在此件外周长上均布3根。这样布置整体的体积重量都比较小,翻爪气缸还可以装置夹具芯轴套里面,结构更简洁,需要的气缸缸径也比较小。

以上随便说说,不足之处见谅。

网友(点评):
还有不少大间隙配合的部件工差是否严了。这么大的间隙配合,偶老板估计会按未注工差处理。降低成本。

网友:
很专业,我也是做夹具的!工装夹具!有机会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L:
1、三爪夹爪好像不能自锁,考虑气体有可压缩性。4个气缸出力,有将三爪夹爪压松的趋势,按楼主的图纸看,63 ...

:hug:答案出来了!!

大侠发现了根本问题了,就第一个,因为轮毂内孔直径大小不一致,虽然每次都是撑开夹紧后再压住轮毂上表面定位,接触点并不一样,我即使加了调压阀控制气压,这个设计大小气缸的分配就是很不合理的,大轮毂其实它夹持不起来的。

或者说即使夹起来了 ,气源掉了0.05MPA,因为存在受理三角函数关系的原因,这个东西两个方向的力导致我感应传感器无法判断夹具是否夹紧了。

恭喜大侠,提供了正确的答案。

这个结构不靠谱,这是要经过计算的,经验丰富的大侠一眼就看出来问题根本。
4个小气缸32的缸径,总出力相当于一个128的缸径气缸。一个大气缸63缸径,轮毂孔的直径大小不一致,能否夹紧就要通过三角函数计算了。
可能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会说,我把小气缸32的换成25的,大气缸换成的125的缸径的,但是还是无法解决下面的问题。

这就表明了一个问题,机械设计要有数据支持,特别是某些结构,这个结构不是什么复杂的凸轮机构,个人感觉很简单的一个机构,但是一样要考数据说话。

前面大家各自猜想,其实简单一算就发现问题所在。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否定它,即使气缸出力是确保轮毂能夹紧,大侠也提到了,它可能在夹持的过程中导致夹具芯轴旋转,上面是浮动接头连接的。有一点偏载就可能导致爪子旋转,旋转会导致轮毂挂画掉漆,只有有一条痕迹就是报废品。

网友(点评):
不敢当大侠。偶没接触过汽车行业的东东。能把这样的问题拿出来讨论,楼主才可谓大侠。

网友(点评):
4个32的汽缸力只相当于64的才对,面积相等

网友:
这个设计的原理挺好,就是用在这上面有些局限性,首先还是四个气缸的同步问题,有时间可以自己y试一下,别说是四个气缸的同步了,就是两个气缸的同步你都很难保证。还有中间你用了直径为63的SMC的气缸作为夹紧动力。可是你下面用的连接销却是直径为5的,你有没有算过直径为63的气缸工作状态的夹紧力是多大?我不敢说你这个机构会夹紧几个产品会失效,但是应该不会工作太长时间肯定会失效。还有就是我个人觉得你这个夹紧方式有些不对,这个装置应该很大可能划伤工作表面,客户还是主机厂,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接受这个。还有就是你那个夹紧机构要机构靠什么来半判断产品有没有被夹紧?不会是一种产品调一次吧?本来能力有限,问题说发现这些。要是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提出来。还有一个标注问题。那个A基准不能标在尺寸线上,那样代表中心是基准。如果你不是轴类的,就要标在尺寸线以外。

网友:
看了你说的条件,也没看图,也没看大家的评论;
  有一点怀疑的是,50 KG的玩意,每秒4米的速度,动能好大呀。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承受这样的冲击和加速、减速。
其他的问题基本都是可以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能解决也要花比较多的钱解决。

网友:
和各位大侠学习一下。

网友:
很直观的,有启发性!

网友:
大侠们说的很好啊!设计不单单看结构,还要计算的。受教了,谢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答案出来了!!

大侠发现了根本问题了,就第一个,因为轮毂内孔直径大小不一致,虽然每次都是撑开 ...

4个小气缸32的缸径,总出力相当于一个128的缸径气缸。
这个应该有问题吧,半径是要平方的,4倍缸径出力是16倍

网友:
不太清楚工况,也不清楚这种高档机器人。
但你用这种机器人能做出这个项目,我也可以用一套简单些的装置做出这个项目,并且成本比你低得多。

机器人是灵巧万分,但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虽说工厂用的起,你们利润也极高,但设计时还是应该多考虑下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M:
4个小气缸32的缸径,总出力相当于一个128的缸径气缸。
这个应该有问题吧,半径是要平方的,4倍缸径出力是 ...

大侠说的对。、
很不好意思,这个是我一时疏忽了,但是根本原因就是它。
S=πr2,又要误导大家了。
有时候我们做机械设计的不能犯这样的疏忽的。

网友:
不错耶,我是新手,看不太懂

网友:
学机械设计10年了,愣是没看懂!悲剧了。。

网友:
能发个3D给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可能不了解汽车行业吧,其实汽车行业很多工作都可以用人代替的,为什么生产线上全部是机器人。
机器 ...

汽车厂除了机器人外,搬运使用机械手专机结合的多。

网友:
一直在寻找答案!算是领教了。

网友:
1、小气缸有点多余,连杆张开,自动就会卡住工件了。
2、结构太小,15公斤是重量,加速度都算上,这个卡具寿命没保障
3、可张开的连杆会伤到工件的孔。
3、带上15公斤东西,我很怀疑机械手能够跑4m/s的速度。

如果轮毂是碳钢的,完全可以用电磁铁来抓取,机构简单,控制容易。轮毂相对平滑的话,用吸盘也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最后还是在这个结构基础上改的嘛?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一下。

网友(2014-03-24):
楼主俺的偶像,毕业设计准备做工业机器人。

网友:
哎,我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水平啊

网友(2015-04-30):
看完了评论,感觉楼主很厉害。

网友:
整体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网友:
高手出现了

网友:
夹具部份有些复杂,我看过丰田的也做这个的,可以去参考

网友:
工业机器人的设计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

网友:
很好的设备。。。

网友:
ABB的这款机器人,能达到4m/s的速度?

网友(2015-09-28):
思想深刻,见多识广!

网友:
三个卡爪无法固定轮毂,在搬运过程中会产生晃动!!!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2016-02-26):
个人愚见,楼主帖子中轮胎间无间隙其实是错误的,任意圆形相互怎么排列都会有间隙,这个不多说因为楼主首先定义了轮胎间无间隙,导致夹具结构设计受到限制,只能采用内撑结构夹持轮辋,夹持轮辋问题就出现了楼主想否定自己,我仔细看了楼主的图纸,这样的结构稳定性,维护性,兼容性都有缺陷,楼主可参考汽车总装线上轮胎上线的夹持轮胎外圈的方式,你所有的烦恼都迎刃而解。机械结构简单最实用

网友(2017-10-06):
学习了,以后面对手抓,就问题可以参考着问了。
手抓抓得稳不稳,受力好不好,兼容性在机械和电气是如何解决的,对于质量大大是否有自锁结构。

网友:
都在讨论夹具。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机器人的安装底座,高速运动的机器人,底座刚度一定要好,你图示的结构,目测似乎太单薄。
而且机器人的速度要4m/s,先查机器人资料确定一下机器人的最大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