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0-300RPM大负载

楼主(2013-10-23):
发电机测试台

供电: 204v单相电  > 15-20kw变频器 >10kw电机 > 减速机0-300RPM 大负载

如何选型, 什么牌子的, 大概成本多少?

大概都寻了一下价格, 差距太大了, 有些糊涂了。

哪位大侠了解行情, 给些建议。

网友A:
確定發電機10kw容量時轉速是3000rpm,那測試轉矩為32NM,我以前做過一個,外徑在350MM左右,磁鐵用線割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發電機10kw容量時轉速是3000rpm,那測試轉矩為32NM,我以前做過一個,外徑在350MM左右,磁鐵用線割完成!!

我们的发电机不是这种高速发电机, 而是超低速大扭矩发电机。 直驱水平轴风力发电机。

发电机测试台, 由变频器控制马达, 通过变速箱获得0~300RPM, 然后经过扭矩传感器, 电参数仪,获得不同转速下的各项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发电机不是这种高速发电机, 而是超低速大扭矩发电机。 直驱水平轴风力发电机。

发电机测试台, ...

能理解!!但困難是甚麼??是增速機嗎??

网友(点评):
直驱水平轴, 不需要增速机。 难点是用240V单相电带动10kw马达。

网友(2013-12-12):
我们可以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