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涂胶工作站在涂胶过程中定量泵漏胶,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23):
各位大侠,机器人涂胶工作站在涂胶过程中定量泵漏胶,胶遇到空气一分钟后就凝固,凝固在泵里。电机一运转,泵运转不起来,把键都弄断了。

求解决办法!感谢社友。

网友:
我见我我们公司给客户的做的线上有这个,专门买了个机器,每30秒左右挤出一点胶,然后通过一系列机构把出口上的胶刮干净防止堵住。说实话,挺浪费的~

网友:
试试蠕动泵

网友(点评):
是个办法。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清楚所用为单组分胶还是多组分胶,也没有说清定量泵漏胶的部位。
单组分的话,不牵涉到组分比例,可以如3楼zerowing 大侠建议,试试蠕动泵。
泵的轴伸漏胶,用磁性联轴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彭老起得好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清楚所用为单组分胶还是多组分胶,也没有说清定量泵漏胶的部位。
单组分的话,不牵涉到组分比例 ...

单组分胶的,胶体是汽车贺工程机械玻璃上的密封的胶,很高的粘稠性,定量泵前面还有一个压盘泵。再购买新的已经不允许了。压盘泵压出胶给定量泵,定量泵在调节流量给胶枪涂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