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自锁的液压千斤顶原理

楼主(2013-10-23):
我现在需要做15t的液压千斤顶,但是长期使用的话怕产生泄漏,导致千斤顶不稳,先求各位大侠,给指点迷津怎么样既能用液压还能够自锁啊

网友A:
加个超越止动。可以参考安全带和电梯的防滑抱紧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超越止动。可以参考安全带和电梯的防滑抱紧装置。

谢谢了,我去看看试试

网友:
单向阀+棘轮锁止

网友:
直接用液压锁

网友B:
可以考虑油马达带蜗轮的结构,毕竟千斤顶不需要运动多快捷。但是长期锁死压力油对密封件要求太高,或者要有微量的压力油补充抵消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油马达带蜗轮的结构,毕竟千斤顶不需要运动多快捷。但是长期锁死压力油对密封件要求太高,或者要有 ...

要是控制千斤顶的行程,用蜗轮能够达成吗

网友C:
建议在千斤顶的活塞杆上车螺纹,千斤顶固定后将螺纹旋紧就可以了,液压完全实现零泄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说的是大多数千斤顶的方法,有什么疑问可以咨询我,我是专门做液压油缸设计的,兼职做液压系统,呵呵,技术交流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千斤顶的活塞杆上车螺纹,千斤顶固定后将螺纹旋紧就可以了,液压完全实现零泄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说 ...

我现在碰到一个HSG-E-50/28的举升液压缸,行程110.由于在机械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径向受力对液压缸的影响,所以现在产品的漏油情况比较严重。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在不改变机械机构的前提下减少液压缸的漏油。
描述:液压杆在前2/3行程中径向受力较小,可是在接触负载后,液压缸的受力及径向受力都变得比较大,长此以往,液压缸导套上的Y型密封唇边就会变形甚至损坏,更严重的会导致活塞与液压缸缸壁拉伤。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在活塞杆上增加一个锁紧装置。可以通油打开,弹簧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吨位的千斤顶,我们经常做几百吨一千多吨的千斤顶,你说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出现

网友:
没事了,问题的关键已经找到了,机械设计的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