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气缸是否可以代替丝杠?

楼主(2013-10-23):
求教:气缸是否可以代替丝杠?用来驱动钻头进给,或者自动攻丝?前面是否需要加一个阻尼器?自己想弄一个自动攻丝机,液压成本太高所以考虑想用气缸不知是否可行,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气路设计合适应该可以。像无身杆一样的气路,慢慢放气,气缸下滑。

网友:
气动马达,攻丝,可以,手动操作,噪音很大

网友:
这个是可以,在淘宝和优酷上可以看到青岛有一家做的很不多,做的是PLC数控类型的,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可以用气动马达,现在很多自动打螺丝机用的就是气动马达。

网友:
   气缸冲击太大 需要 液压缓冲器  具体 淘宝搜索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我们这叫法 是阻尼器,就是因为冲击大所以想把气缸跟阻尼器一同使用就是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应该可以,楼主尝试看看

网友:
要精度控制的话,气动的成本要比丝杆高N倍。

网友:
怎么控制速度呢?

网友:
还是买现成的吧,市场上大把的气动攻丝机。

网友:
做非标设备就属堆积木,能买到的坚决不自己做...

网友:
可行的,我们以前自己改装过,进给油缸加个气液转换器;马达要加消声器,否则时间久了人要疯的

网友:
只做攻丝时钻头进给的话应该没有问题,需要精确的气压和气流量调节的装置,否则不可能实现!

网友:
想要稳定的话,加装稳速器。楼上几位所说的阻尼器其实是油压缓冲,而稳速器的作用是保证匀速进给。推荐美国白马Deschner。

网友A:
为什么舍弃便宜方便的丝杆,非要用难以精控的气缸呢?攻丝或钻头给进丝杆胜任有余,而且方案成熟,两者有什么重要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舍弃便宜方便的丝杆,非要用难以精控的气缸呢?攻丝或钻头给进丝杆胜任有余,而且方案成熟,两者有什 ...

源于动力,如果用丝杆肯定用电机,能驱动进给的电机价格都不便宜,普通电机转速高要加变速箱,挂变频器费用更贵,直流电机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于动力,如果用丝杆肯定用电机,能驱动进给的电机价格都不便宜,普通电机转速高要加变速箱,挂变频器费 ...

学习了!先谢谢您!
但现在的步进电机及驱动跟气动精控系统比,我觉得价格上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网友(点评):
小点钻头可以 大点钻头扭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