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圆Pin散Pin机

楼主(2013-10-23):
本人以前在深圳观澜富士康从事电脑连接器的自动化设备开发工作,期间有幸学习到一种散Pin端子机,主要用于SATA,HD类型的连接器方面.
辞职后,闲来无事,将该设备复制了出来,并做了3D建模及仿真,不知道有做过相同设备的朋友么?求交流.....

网友:
CREO2.0,好久没玩了,现在都玩不转了

网友A:
lz可否说明一下,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否说明一下,看不明白。

这台设备所做的散Pin 端子大概说明一下.
端子来料为线径0.50mm的卷材(一卷可为几千米到近万米),,材质为BRASS,CDA260,成品要求见附件的图片.
设备的难点在于五点:
1.保证散Pin 端子头部的成形,做到头部尺寸∅0.32±0.04mm,锥面长度尺寸0.50 +0.2/-0.1的要求
2.保证端子全长上0.05mm的直线度要求(线径0.5mm的铜材,越长越容易弯曲)
3.保证端子长度任意可调(即保证附件尺寸Dim A)
4.保证快速换线(因为还有0.7mm线径的端子)
5.保证产能需求(每分钟保证150PCS以上)

设备主要包含 放料机构, 放料检测机构(导电感应棒), 校直机构, 端子送料机构(伺服马达), 端子送料长度检测机构(旋转编码器),
端子头部成形及切断机构(凸轮盘部分).

这台设备只是针对的圆形散Pin 端子,还有一种散Pin端子横截面是方形的,设备上跟这种圆Pin端子机有共用部分,但原理上还是有不小的差别.它的速度更快,可以达到每分钟700PCS左右.

网友:
我公司作插针机为主,PCB板插针然后铆压。
分散针和卷针2种。散针来料为已作好的带凸台的短针,长度4mm左右,针径0.4-0.45mm,经振动盆送料,气爪抓针插入PCB板,1次插1排针(20个左右),然后铆压。
卷针来料与楼主的类似,只不过是用于PCB板,卷针裁断后插入PCB板再铆压牢固。下图为散针插针机。

网友A:
请教下LZ,卷针裁断后针2端的锥面如何作的?谢谢。

网友B:
怎么都是英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LZ,卷针裁断后针2端的锥面如何作的?谢谢。

锥面的成形在于斜向相对的两对冲子上(图中的一对棕色冲子,一对浅绿色冲子),切断则由水平的一对冲子完成(图中黄色和绿色的).
各对冲子的运动时序由凸轮盘控制,保证不会出现碰撞干涉的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是英文的啊

:D,都是简单的英文,猜也猜个差不多,主要是一些电镀,环保,法规方面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锥面的成形在于斜向相对的两对冲子上(图中的一对棕色冲子,一对浅绿色冲子),切断则由水平的一对冲子完成(图 ...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答,再请问楼主,锥面成型是2对冲子同时冲吗?还是由一对冲子完成?这样形成的锥面是否有毛边,另问下插PIN由什么机构完成。

网友:
与弹簧机的结构类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答,再请问楼主,锥面成型是2对冲子同时冲吗?还是由一对冲子完成?这样形成的锥面是否有 ...

两对冲子的动作时序已经由凸轮盘决定了,不是同时冲的,否则两对冲子会干涉.调试好了冲出的锥面不会有毛边.

网友:
好像比较有技术含量哦!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对冲子的动作时序已经由凸轮盘决定了,不是同时冲的,否则两对冲子会干涉.调试好了冲出的锥面不会有毛边.

你们设计凸轮使用软件吗  最大压力角和最小曲率半径如何校核的阿

网友(2013-12-23):
大侠分享下图纸呗

网友(2014-01-22):
引用 楼主:
这台设备所做的散Pin 端子大概说明一下.
端子来料为线径0.50mm的卷材(一卷可为几千米到近万米),,材质为B ...

LZ,速度能达到每分钟150个吗?方针700个?有这么快?可否分享下如何实现的?是用气缸插针吗?

网友(2014-05-26):
我以前也做过这个,可以交流下吗?说不定还认识。具体的尺寸图纸,你是哪里搞的,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
线径有两种,方的是0.622     0.108    0.508   0.32   圆的是0.48     0.6     0.7

网友:
:)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
能不能上传3D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