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聚氨酯复合材料如何切断?

楼主(2013-10-23):
产品如图,宽350mm,厚100~150mm,镀锌铁皮厚0.5~0.8mm,中间填防火发泡聚氨酯材料。
在生产线上,要切成规定长度,横向切断。

请教下采用什么方式切断合适?如何切断?多谢!

目前只有图片,是废品,比较难看,请多包涵。

网友:
无齿锯

网友(点评):
无齿锯可以断泡沫,切镀锌钢板不合适。

网友:
中间有有机物,回转切割会不会因高温而起火?带乙醚类的聚氨酯着火温度220度?
感觉用冲床冲断比较安全,
图上所见的颜色好像是石棉而不是防火聚氨酯哦。

网友(点评):
冲裁不合适。图片中夹心材料为聚氨酯硬泡无误。

网友A:
连续生产线上切断这种夹心保温板,用圆锯。和切断钢板飞剪一样,圆锯装在一个随动架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生产线上切断这种夹心保温板,用圆锯。和切断钢板飞剪一样,圆锯装在一个随动架上面。

多谢老前辈指点哇!!!!有经验的做起也放心呢

再请教句,这种用多大的齿合适?交错齿吗?

网友:
切割片直接搞定。

网友:
水切加激光切~

网友:
发泡不能取下吗,一捏不就下来了。一挤压再放松就装上去了
可否分开切后再装上,从工艺上来处理。

网友:
云石机,用石材切片

网友:
水刀应该合适,电视上看过用水刀切轮胎

网友:
剪板机好像可以,硬面朝上。实例:尼龙板可以剪断,切口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