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不含铁(Fe)元素的不锈钢或金属材料?

楼主(2013-10-23):
请问社区大侠,是否有不含铁(Fe)元素的不锈钢,或金属材料?
接触物料为:氯化钠、氯化镁、氯化镁、氯化钙和无水枸橼酸的混合物。

网友A:
...不含铁的不锈钢。。。长见识了。
你想找非铁族的可以试试铝合金。

网友(点评):
因枸橼酸对不锈钢有腐蚀,时间久会有黄点出现。

网友(点评):
氯离子对铝有腐蚀。

网友(点评):
大侠,看你的使用环境了。如果是容器类,可以做个防腐层。如果是必须无层接触的,再找其他金属。

网友(点评):
另外,虽然说氯离子有腐蚀,但是一般情况,铝合金表面本身有一层四氧化三氯致密层保护,你确信能腐蚀掉?

网友(点评):
没有试过,大侠做过测试(铝合金)?

网友(点评):
可以是镀层--想到镀钛,不知可否?

网友(点评):
看你有什么特殊要求了。比如耐磨,要多大的耐磨性。比如PTFE,抗腐蚀性很好,作为耐磨层也很好,自身有自润滑性又。

网友(点评):
像氯化钠颗粒(0.2-0.5mm),300-500mm跌落撞击,时间长了,担心表面受损有粉末脱落。

网友(点评):
另外,抱歉,之前说错了点,不是四氧化三铝,是氧化铝。阿尔法相氧化铝也叫刚玉,高硬度,不溶于酸碱。

网友(点评):
大侠,你想解决什么问就把条件都说完,不然没法这样给你解释。比如你的使用类型,承载或者碰撞条件,寿命要求等等。切记,论坛提问不要搞“钓鱼”。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容器,五种物料从高度300-500mm高处倒下混合,现在是出现混合物密封放置一段时间有黄点(本来是白色),后发现是不锈钢导致的。要换掉不锈钢材质的容器。

网友(点评):
那建议大侠做个小实验,看看这五种物料溶液和聚四氟乙烯是否反应。如果不反应,那问题不大就。另外,也可以试试普通铝合金,原则上表面那层氧化铝层是不会被腐蚀的。

网友(点评):
铝合金表面生成的氧化膜抗点蚀也不咋的,且不抗磨。

网友B:
不锈钢 钢 能不含铁么?
镍基高温合金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哈氏合金

网友(点评):
tsar1987大侠,镍基高温合金的耐磨性怎样?

网友(点评):
化工泵工作环境比较苛刻的都是用镍基合金的,硬度高,耐磨性也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含铁的不锈钢。。。长见识了。
你想找非铁族的可以试试铝合金。

zerowing大侠,谢谢您的解答。
就是一个容器,五种物料从高度300-500mm高处倒下混合,现在是出现混合物密封放置一段时间有黄点(本来是白色),后发现是不锈钢导致的。要换掉不锈钢材质的容器,请教用什么材质最好?

网友(点评):
PTFE可以作为涂层,所以,给你们现有的容器表面做一个涂层保护即可。这样应该也能节省些成本。

网友(点评):
我现在唯一不确定的是PTFE是否跟氯离子溶液反应。这个大侠你不妨查下资料或者做个实验。

网友(点评):
另外,PTFE不能用于高温环境,300度以上就不行了。大侠研究下看看。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可以试试。在常温环境中(不会超60摄氏度),那估计PTFE可以。还的试下耐磨。

网友(点评):
如果PTFE不行(也可能不行),就试试改性聚酰亚胺。强度甚至可以高于铝。

网友(点评):
聚酰亚胺质量有好有差,如果量不大,建议买进口的,进口质量较好,耐磨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 钢 能不含铁么?
镍基高温合金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哈氏合金

网友:
考虑一下硬质合金吧。里面没有Fe单质。

网友:
赞成zerowing大侠 ,版主可以试试铝合金,相关腐蚀可从手册(俺的是卡默《铝手册》)查得:
1.氯化钠,跟温度有关系,从较耐腐蚀到不可用;
2.枸橼酸,不特别耐蚀,可使用无铜合金,精铝比铝好;
3.氯化镁,室温无铜合金完全耐蚀,阳极化完全耐蚀;
4.氯化钙,完全耐蚀
综上所述,楼主应从容器温度考虑,尽量选用无铜铝合金,混料试验后再做选择。
PS:耐腐蚀合金中镍基合金跟钴基合金能耐高温,钛合金次之,不过选用它们貌似成本较高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我还担心的是耐磨性。

网友(点评):
铝和铝合金抗耐磨较弱,而且缺乏必要的数据(没有标准方法测试耐磨度),但在安全条件下还是广泛应用于活塞跟滑动轴承,在腐蚀条件下抗耐磨强于钢铁.

网友(点评):
钛合金耐磨性也不好,得综合考虑,您可以咨询下A209大侠

网友:
陶瓷的可行?

网友(点评):
可以,但时间长、工艺复杂、成本高。

网友:
你是多大的容器,用工业纯钛不行吗

网友(点评):
是输送线、要很多容器。

网友C:
目前我们使用PTFE 跟316~~~~~~~~PTFE最好了~~~~~

网友(点评):
耐磨性怎样呢?

网友(点评):
不锈钢再喷涂PTFE覆膜,PTFE本身也算耐磨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器多不是问题,关键看你是什么样的容器,钛材也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们使用PTFE 跟316~~~~~~~~PTFE最好了~~~~~

PTFE的耐磨性,就拿滚轮来说,低速下特别好,别的材料比不了,但高速下就是太差了。。。。

网友:
以我的经验,316L或2205足以,在120°c氯化钠饱和液体中使用都没事。再好就是TA10和钛钯合金了。

网友:
建议用陶瓷的,定制烧一个

网友(点评):
楼主考虑一下?

网友:
用塑料可以吗?绝对不会有反应.如聚四氟乙烯

网友:
哈氏合金,是镍基的,专门的耐腐蚀材料。

网友(2013-12-16):
镍基合金看看

网友D:
当然有 2080的材质  Ni80% Cr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有 2080的材质  Ni80% Cr20%

谢谢!请问2080材质的价格?好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2080材质的价格?好买吗?

价格和纯镍差不多,应该在9万左右每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