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SiCr材料真空热处理后硬度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3-10-23):
我们单位现在遇到一个问题:9SiCr材料的工件(直径9×高50,粗加工后进行)在经过真空热处理后进行硬度测试(硬度计为时代产的型号为TH301),采用园平台测量上端面硬度为HRC57-60。

因产品批量大且此硬度为重要特性必须记录每一件产品的硬度值,故工艺安排在加工至精加工前必须进行每一单件硬度值(工件数量为260件,至精加工前经过的工序为线切割、外圆磨、研磨、激光刻字)。

再次进行硬度测试时工件为直径8.15×高19mm,发现采用V型台支撑测试数据为HRC59(已经过曲面修正后的),当采用圆平台测试工件端面时为HRC62,两种方法相差3个单位,而工艺要求达到HRC55-60。

现请教问题:

1、测试圆柱曲面并经过修正后的值与直接测试工件端面的值为什么会相差3个单位?跟什么有关?影响因素有哪些?
2、圆柱面与端面测试两种结构哪个更准确些?(按国标两种方法都可以,但出现不一致时相信哪个?)
3、采用V型台支撑并将圆柱面磨成一小段平面时,该种形式是否需要进行修正?修正是针对V型支撑结构的还是针对圆柱面的或是V型支撑+圆柱面的?
4、另:因为国标对很多具体的细节均为给出明确的规定,希望大家能够探讨下硬度测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单位主要用到的是HRC;
5,另根据我搜集到的一篇论文,关于9SiCr气雾淬火后性能分析指出:内部硬度略大于外部硬度(科学与技术工程刊物发表),大家是否做过相关试验?是否同意此种观点?气雾淬火与真空热处理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两个数值均可信,但是要考虑到仪器的不确定度(参看说明书)
端面有用还是径面有用看图纸或者使用要求,这种长轴估计是径面有用端面没用

网友:
估计端面的数据可信些,这种测量最直接,系统刚性足。而用V台测外圆的方式,系统刚性差些,可能会带来结果偏差(偏小)。

网友:
赞同楼上说的。

网友:
工件在曲面上的硬度修正值只是参考值,具体与曲率/表面粗糙度/支撑钢性/工件与工作台接触稳定性等多方面有关,所以端面硬度相对准确,另外并非所有硬度值均为有效值,要取舍平均后更准确些.
气雾淬火与真空淬火不是一会事,气雾淬火是冷却介质的问题,真空淬火是加热和冷却环境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发表的意见!
另有一个问题还需大家继续帮助解决:
打硬度试件前一般都会先用标准硬度块(计量过的标准块)测试下硬度计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我用标准硬度块为HRC34.8的进行硬度计测试,结果硬度计显示为34.2,与标准硬度块相差0.6,但是能够说明硬度计是正常的。但在我用硬度计测试硬度试件(要求为HRC32-36)时测量结果为HRC31.4。
请问:1、测试结果算不算超差;2、硬度计与标准硬度块相差0.6,用相差0.6的硬度计测试试件的结果是否需要进行修正(即:测试结果+0.6);3、如果不用修正,那为什么?4、这种修正跟普通量具(比如说用卡尺测量50mm的长方体外形尺寸,已知卡尺测量外形误差为 -0.03,用标准量块测得的误差,其实测结果应该是卡尺实测尺寸+卡尺误差值)修正有什么不一样?两种为什么不可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