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降噪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3-10-23):
实习总结要求讲讲减速机降噪的方法,想了解箱体从设计到铸造加工有哪些方面可以做到减小噪音?

网友:
正在找此方面的资料,谁能提供下!

网友:
哪里用的减速机?
1:提高齿轮加工质量和材料性能,当然这伴随着成本的急剧上升;
2: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用一些降噪材料,比如汽车发动机罩上面用的一些隔音棉之类的;
3:定期做好保养,防止保养不当造成齿轮磨损,齿面磨损加大;
4:安装合理牢固;防止因安装不当造成震动;
另外我觉得随着一些性能优良,价格便宜的降噪材料的出现,以后在很多领域,可能降噪就不是问题了。
小的新手,也只能想想这些了,请求来个大神解答解答。

网友(2014-05-11):
直接造密室处理